非标工业机器人创业项目

楼主(2014-02-23):
通用工业机器人,我想~~~~但是不现实
近期接触个项目   可以利用非标工业机器人来实现
1:加工精度要求为误差正负0.005mm,实验样机测试时可以达到,长时间工作状态暂不知
2:轻负载  呵呵 这个就比较好办

近期打算正式列入正式开发投资
风险控制:按分期方式,每期达到目标才进行每步倍增投资方式

楼主:
只是举个例子:
捣鼓和学习机器人的,可以去发现非标工业机器臂(人)的市场
比如ABB的个案例

个人认为没必要动用个这么大的机器臂
如果一个转盘上面用1或者2个~4个小机器臂分工工作,效率和成本会有优势
臂短和轻负载&精度等非标机器人,国人的公司还是容易实现些,也可以避免与大鳄竞争差距

网友(2016-07-14):
看看,热闹,有意思。

网友:
en 这是一个号项目

网友(2016-10-19):
楼主你好,不好意思,我是做机械行业的设计员一名,但是没有做过这种机械手臂的项目,看到上面视频里的机械手臂,觉得有个小提议可以改良,就是在机械手臂拿工件的位置应该做一个循环的进料渠道,一次性大批量的放置工件,通过控制器控制,或启动开关,只要机械手臂拿起一个工件,就会触动开关,然后后面推入下一个工件,然后加工好的工件机械手臂放置的地方再做一个循环传送带,加工好了之后,放置在那里,输送出来,这样就不用一个人定时定点的去放置工件和收回工件了,纯属个人观点,只是讨论而已,没有别的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