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能承受轴向负荷的变频电机?

楼主(2014-02-23):
设计一个小转台,要用到变频电机,立式安装,想把Φ325卡盘直接装在电机轴伸上,卡盘上装的工件重量不超过100kg。

谢谢!

网友:
可以考虑加一个转台轴承(交叉滚珠或者滚珠轴承),具体资料参考THK的交叉滚珠轴环或者洛阳轴承的转台轴承。如果转速要求低的话还可以考虑DD马达。

网友:
一般电机只能受很小的轴向载荷,电机内一般装的是深沟球轴承。

网友A:
自己设计一个轴承座,里面安装推力轴承和深沟球轴承不就好了?想深空间的装INA的组合轴承。然后加一个中空轴的KAF系列的SEW电机,很简单的一个结构。

网友:
电机是外壳两端装深沟球轴承,而处士的工况为单向轴力,也就是只有一个轴承受力,

深沟球轴承要承受纯轴向载荷,轴向载荷一般情况下不得超过0,5C0,这样虽然可以算的出可承受力的大小,但是轴承原始的工作游隙肯定产生变化后会减小,对于变频电机的原始使用寿命也会缩短很多,

这样的选择是否合算,在于电机换轴承为委外或自己更换有成本上的差异。

网友:
不仅是轴承问题,电机端盖也是考虑因素,即使轴承可以,长期运转,端盖也受不了,

我以前是这么处理,你参考一下,

1,把数据指标提了,给电机厂(当然是比较大的电机企业,小企业根本就没人明白),他们会给你核算一个数据,

2,回来你自己再决定采取什么方式,我以前是轴承不行就换轴承,端盖不行就再铸造一个新端盖,寄给电机厂,多出点银子,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我一个产品就是把轴向力数据给电机厂,厂家给个最大轴向力,行,就用了。不行就只有请电机厂换轴承,特殊设计。

网友(点评):
可以让厂家把深沟球换成带密封的角接触轴承,貌似现在有几家能做这种轴承的了,以前只有FAG能做.

网友:
自己该做个滑动轴承,装在下端盖处,要有间隙调节余量,保证上面的深沟球轴向力较小。小弟班门弄斧了,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这方面也需要专门的设计吗

网友:
改端盖及压盖,换锥形轴承。几百公斤,不是大事。

楼主:
也就是说,没有这种特种电机了?需要自己改装?

网友:
貌似是的,不懂帮顶!!!!

网友B:
说一下个人的见解
通常在设计中,需要尽量避免用非标定制的东西,尤其是很常见的东西。也不要对标准件做任何更改,因为对用户来讲,通常都是根据经验判断标准件是否需要购买备件。对于一个很常见的东西,你用了定制的型号,或者在标准件的基础上做了再加工,会造成用户的错误判断。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不必要的停机。因为对于市场上很常见,交货期又非常短的东西,用户是不会做备件的。

当然,这是个指导性的原则,并不是说完全不能这样。具体情况还是需要根据功能的需要,可以做一些妥协。

上面,是我个人做设计的一个原则,也是我在帮人做设计检查的时候,遵循的一个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个人的见解
通常在设计中,需要尽量避免用非标定制的东西,尤其是很常见的东西。也不要对标准件做任 ...

赞同!

楼主:
给技术部做的喷涂工装。只要能转起来,花钱越少越好,跳动在1mm都没事,转速约300~1200rpm。

如果用普通立式电机,就要做根轴,有轴就得有轴承,还得有机架,焊接+机加,也得不少钱。

如果能直接将电机的转子前轴承换掉,前端盖改造下,转台直接装轴伸上,那么机架就很简单,开个法兰孔装电机就行了。你想啊,电机转子本身就是一根轴,为何不物尽其用,又何必另做一根?

我想这肯定能省下不少钱,我琢磨着,能省两三千,大家帮我估估呢?

网友:
变频电机在300RPM时的转矩那么低,有可能还要改选用大功率的,何不考虑买 立式直结型齿轮减速机 网上标价才 ¥600~680 元/台 ,再加些个机构也花不了多少银子。

例如搞一个大些点的深沟球轴承,套根光轴和Φ325卡盘连接,光轴再和立式直结型齿轮减速机刚性连接,就无需选用 变频电机 和变更其原始设计。

以上限于自用,如是销售品则还是建议去改标准品为非标品。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这种电机。是电机出轴直连行星减速器吗?

网友(点评):
图片是齿轮减速机,也有行星减速机和摆线减速机等。

网友:
图片是网搜的摆线型立式和卧式减速机

网友:
楼主没说明白出于什么考虑才这么安装!一般好像不能这么干!

网友:
哥们 我有个愚见!你完全可以给电机多一个壳体啊 让轴向力作用在壳体上啊 干嘛非要电机受轴向力啊!不过可能需要加一个推力轴承

网友:
处士大侠,可能是俺没看懂你的问题。据我所知,一般立式马达都可以承受轴向力的,一般是上轴承来承担转子及被驱动设备的负载。其承载能力由小到大分别为:深沟球轴承,角接触轴承,圆锥滚子,油膜推力轴承,根据你负载的大小来选择相应的设计就可以了。如果负载比较大,还要考虑端盖及整个机体的承载能力及摆动频率(reed frequency)。
很多水泵都是“挂”在马达上的,所以要求立式马达必须能够承受静载荷及水泵运转产生的动载荷。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立式电机的轴承,不可能仅仅承受转子的重量是吧?

网友:
处士大侠理解得没错。水泵上用的电机,转子重量只占整个负载很小的一部分,其他应用场合的立式电机其轴承也肯定能承担不同程度的负载。一般大厂商的电机,用的轴承型号是查得到的,再对比一下轴承厂商的资料就知道其轴向负载能力了。

网友(点评):
查了很久资料。一个厂家报过来的是,1.1kw的立式变频电机,轴承用的是6205的。看来跟卧式电机的一样。

网友:
自己把电机轴承换掉不可以吗?
你这个电机轴承受的轴向力方向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把轴承换成一个圆锥滚子,就可以。

网友:
把电机上的轴承更换一个,换一个角接触球轴承。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对精度要求不高不是很好弄嘛,简单的很!买个立式变频电机,设计个轴对接到电机上,轴内用两个锥度滚柱轴承背靠背安装(普通精度的轴承既可以,考虑到具体承重,假设轴承外径150多的,选一大一小,便宜,还皮实耐用),安装上去,上好油脂,锁帽锁紧,再车个防尘盖盖上,轴端在配个法兰连接卡盘就OK了嘛!变频电机除外,连接轴这部分费用500到1000内搞定,根本用不了1000,轴承的直径尺寸选择的合适,承重几百斤不是问题!  还搞什么转台轴承 什么DD马达,知道这要多少钱嘛  ,又是换电机轴承换电机盖的,找电机厂从新设计什么的,都不考虑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误人子弟哦,那样做楼主就会感叹:买只羊还没羊蛋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一个轴承座,里面安装推力轴承和深沟球轴承不就好了?想深空间的装INA的组合轴承。然后加一个中空轴 ...

sew电机啊,太奢侈了

网友:
这种电机肯定没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装个减速机吧

网友:
其实你这种设计方法不正确,可以采用外在轴向支撑

网友(2014-04-06):
卧式 立式电机。都可以设计可以承受推力的电机。我做过的立式电机最大280吨推力。
大型水泵都是有水推力的,所以立式电机要承受电机转子、水泵转子、水推力。。
也可以使用普通电机,增加一个带止推的轴承座,或是永磁减速机构非接触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技术部做的喷涂工装。只要能转起来,花钱越少越好,跳动在1mm都没事,转速约300~1200rpm。

如果用普通 ...

楼主真的是会精打细算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