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帝人的RV减速器?

楼主(2014-02-23):
帝人减速器中的RV系列和RV-E系列有什么区别?怎么选择这两个系列?

网友:
见过爱德利的减速齿轮马达没见过这种的减速机。

网友:
他们有个产品选型手册,我记得网上有电子档的,你找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刚看了下,百度文库里面就有,我以前用过这个资料

网友A:
RV-E系列是内置了轴承,使用起来可以简化结构,RV系列是需要外置回转支承的,如果你是做机器人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RV-E系列是内置了轴承,使用起来可以简化结构,RV系列是需要外置回转支承的,如果你是做机器人的话。。。。

减速器的输入轴是不是买回来之后要自己加工?来连接电机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速器的输入轴是不是买回来之后要自己加工?来连接电机轴?

不用加工,一般来说你选定的电机是正好能和减速机输入轴配上的,如果配不上的话可能就要校核一下你的电机是否选型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工,一般来说你选定的电机是正好能和减速机输入轴配上的,如果配不上的话可能就要校核一下你的电机 ...

样本上的减速机的输入轴就是实心的,只有个中心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样本上的减速机的输入轴就是实心的,只有个中心孔

这要和减速机供应商取得联系,或者直接和纳博特斯克公司的人联系,他们会提供详细技术支持,不同的规格会有相应的孔和键槽

网友B:
以上减速器其图片所示型号应该是RV-20E型减速器。在与电机连接时除了考虑电机轴与减速器输入轴的配套,还需考虑电机的安装。在电机与减速器之间还应有一连接法兰盘,首先将电机装在法兰盘上,再将整体通过法兰盘的连接孔与减速器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上减速器其图片所示型号应该是RV-20E型减速器。在与电机连接时除了考虑电机轴与减速器输入轴的配套,还需 ...

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最好先跟供应商联系,取得技术支持,如果是减速机在上,电机在下的话还要考略漏油的问题,建议详细了解之后再考略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最好先跟供应商联系,取得技术支持,如果是减速机在上,电机在下的话还要考略漏油的 ...

如果有漏油的问题该怎么办?通过加油封能够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有漏油的问题该怎么办?通过加油封能够解决吗?

油封和输入轴是相对旋转的,不可能没泄露,首先电机要选带密封的,然后结构上要增加防止润滑油流进电机的挡块。我做了一台,现在正在装配中,也不知道最后效果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封和输入轴是相对旋转的,不可能没泄露,首先电机要选带密封的,然后结构上要增加防止润滑油流进电机的 ...

谢谢了,我近期也在设计机器人,回头咱们多交流,你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装配?回头贴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近期也在设计机器人,回头咱们多交流,你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装配?回头贴个图看看……

差不多装好了,不过最近在外面出差,没法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