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铝车间用的磷铁环压脱机设备,哪位了解

楼主(2014-02-23):
设备用的夹具环口和顶尖都是什么材质?谢谢了

网友A:
设备用的夹具环口和顶尖都是什么材质;
楼主起码上个图啊,呵呵呵。
最新的使用成果是在环口和顶尖工作面铸造时候采用双合金铸渗技术工艺,高硬度高耐磨
这个机器压脱掉钢爪周围的磷生铁。磷铁环压脱机夹紧块月牙板基体为45钢.

没猜错的话楼主是想堆焊磨损的夹口和顶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用的夹具环口和顶尖都是什么材质;
楼主起码上个图啊,呵呵呵。
最新的使用成果是在环口和顶尖工作面 ...

谢谢您的回答,我说的设备就是电解铝阳极车间用的磷铁环压脱机,用于除去压脱残极后钢爪上带有的磷铁环,因为夹具环口和顶尖很容易损坏,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专业该这种设备的夹具环口和顶尖都是什么材质的,有没有好的材质可以改进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说的设备就是电解铝阳极车间用的磷铁环压脱机,用于除去压脱残极后钢爪上带有的磷铁环, ...

我的建议是这样,仅供参考
第一:磨损后用D322焊条焊接半月夹板,然后加工,顶尖也可以用这个焊条
第二:用高铬合金包上一层,高耐磨,抗冲击
第三:不行就会换成进口法国的一家铝设备供应商产品
第四:其他耐磨焊条也可以,但是都要分析机体材质和控制好焊接温度

另:贵公司的这种单阳极设备最好能说一下型号和具体结构我觉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说的设备就是电解铝阳极车间用的磷铁环压脱机,用于除去压脱残极后钢爪上带有的磷铁环, ...

本来的材质我记不得了,呵呵,还是去山西铝厂出差时候特意了解过电解铝的工艺设备。丢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