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热钢焊接,反复开裂

楼主(2014-02-23):
2520耐热钢热处理用炉盘,开裂后采用A502不锈钢焊条焊接,使用后又从焊缝附近裂开,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X15CrNiSi2520,德国DIN标准耐热钢。属奥氏体耐热钢系列
问题在于怎样控制焊接收缩量,减少变形及避免焊接收缩应力过大引起的裂纹
材料含有较多的合金元素,在高温时极易氧化,使焊缝根部成形很差,为了改善根部焊接质量
主要是控制温度,焊前焊后温度。
氩弧焊,选择和材质相近的焊丝,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大侠是从事焊接相关的工作的?

网友:
我是装配钳工出身。
要和结构件和铸锻件打交道,出问题探伤后就要焊工上手了
水平高的焊工告诉我说焊接就是控制预热温度,焊后冷却温度,无他。
再有要知道焊件材质。呵呵呵。如果这个活反复开裂,那就要做个和焊材相同形状体积大的容器,充满保护气体,然后在焊材上各端搭接端面热电阻控制焊接温度。焊丝问问郑机所的专家吧,

楼主:
谢谢了!我也考虑是焊接应力的原因。但它是网状结构,很难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