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 sp5.064位经常崩溃,怎么办啊

楼主(2014-02-23):
我用的是盗版,以前崩溃频率很低的,最近频率很高啊,电脑配置没问题的,I5,8G内存,我很想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
如果系统最近更新过就好解释了。(可能是出插件什么的了)。。卸了重装个吧。
或者卸载的时候有个修复,可以试试不过希望估计不大(毕竟是盗版虽然很多人都不可能用正版。。。)
其他就不知道了。。
希望能帮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