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M螺纹代替G螺纹?

楼主(2014-02-23):
种类 大径 中径小径 螺距 牙高
G1 33.249 31.770 30.291 2.309 1.479
M33x2.5 33 31.376 30.294 2.5 1.353

从数据上看,二者也差不多啊?在管子的不重要连接时,用M代替G是否可行?

网友:
“不重要链接”的话,应该常规螺纹都可以吧。

网友A:
绝对不行,差不多就是差的很多,做机械怎么能差不多,G螺纹是管牙55度的,M螺纹是公制60度

网友(点评):
对的,角度不一样

网友(点评):
对的,楼主怎么这么不细心啊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代替,请问为什么不行?

网友:
楼主所说的不重要是指哪些情况呢?求指教

网友:
两种螺纹的牙型不一样吧!

网友:
应该牙型角不一样吧,所以是没办法代替的。

楼主:
我是说,在管子上不攻管螺纹,而直接攻米制螺纹。

网友(点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1243 我也发现类似的问题,有疑问?

网友:
要考虑密封性能。再说,M螺纹和G螺纹加工又不难,为何要代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在管子上不攻管螺纹,而直接攻米制螺纹。

可以

网友B:
管螺纹有圆柱管螺纹和锥管螺纹的分别,锥管螺纹牙形角又有有60度和55度两种。
对于锥管螺纹,虽然螺纹锥度都是1:16,但螺距并不都相等,基准面大径也不一样。但工作实践中发生不同种类的管接头和螺孔配合的事件却屡屡发生。可以说,就是在本论坛,糊涂的也不会是少数。
不过,尽管发生混用,但在气动这样的低压场合,往往都能马虎过去。道理很简单,一是装配时都用生料带,再一个是由于是锥螺纹,尽管螺距不一样,也差不多可以达到螺纹有4圈这样的最少旋合数。
但是像楼主所提出的圆柱螺纹实例,即使只是连接而非密封,其旋合也不可能超过2圈。
答案就简单,不行!

网友(点评):
老先生说得对,即使霸王硬上弓也就能旋合几圈,公差累计起来就多了就卡死了

网友(点评):
彭老师金玉良言,敬佩

网友(点评):
楼主意思是管子上全部用M的配合,

网友(点评):
是的。首帖文字含糊,楼主已经说明。

网友(点评):
老师说得很详细,我也是糊涂里的一类

网友:
我觉得只要配套,保证不漏水,用什么都可以

网友:
你要用公制螺纹,往管螺纹里面拧不好使,要是内径,外径都是公制的 外螺纹式锥的缠上生料带一样可以密封。

网友:
是的,不行的

网友:
楼主发此贴,说明楼主没在现场玩过。
因为两种螺距不一样,所以只拧进深度只能几牙便咬牙了。。。嘿嘿
所以么,。。。你明白的。呵呵

网友(点评):
以前锥管是铅油掺麻,玩这个特要技巧,麻要破开,玩的好的,人家100个口没有一个漏的,直扣要加垫,现场是紫铜垫,要退火,设计院坐办公室的,工厂设计科的,许多玩一辈子,哈哈,没懂,想想,英国人确实很深奥

网友(点评):
借xlf63大侠地,请教998大侠一个问题,紫铜垫密封(介质是水),压力能达到100MPa左右吧?

网友(点评):
超高压是一种复合垫片,有铜-不锈钢的,有不锈钢多环垫片的,这个看你具体应用了,高压垫片专门有样本,你可以翻翻

楼主:
好吧,我没说明白。我原以为管螺纹是考虑管子壁太薄而采取的方法,后来发现还不是,你看G管螺纹的小径跟米制的差不多。

圆柱管螺纹G,全部用M螺纹代替,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

网友:
配套的内外螺纹全采用一种制式,使用起来是一样的。不同制式的不能混搭。

网友:
在密封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替换使用,再说了普通的管螺纹(G)在使用时也是需要生胶带或密封垫配合使用才能起到密封效果,公制螺纹(M)也是一样。如果是锥管螺纹(ZG)就不行了,因为ZG不用生胶带或密封垫就可以起到密封效果了。

网友:
不行的,M米制螺纹配合时有间隙,要实现密封比较困难,G螺纹副由于结构尺寸不同,它的配合强度高一些,使用生胶带和密封胶比较容易实现密封。

小尺寸的管接头,可以用M米制螺纹代替管螺纹,比如M5、M4之类的,这在气动元器件、润滑元器件上很常见。

如果你不要求密封,全部使用M螺纹连接管,是可以的,但这样做比较奇怪。

网友(点评):
符合我意!

网友:
竟然没几个人理解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知音难觅啊,哈哈!

放心改为米制螺纹,没任何问题!标准不同而已。

网友(点评):
俺也觉得处士大侠说的是把管螺纹全部改为公制螺纹。如果单纯是连接,不需要密封,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G螺纹是管牙55度的,M螺纹是公制60度

网友:
可以,一套全是M,可以。前面也说了,气动上有使用M的,翻看一下SMC的样本就能看到。

再说,既然楼主说了是G螺纹,就不是管螺纹这个大概念,就不应该再谈什么锥管螺纹。因为那是ZG,或者R

网友:
再谈一件事,上一个工作,领导一直稀里糊涂的,很多不懂的地方就叫工厂自己解决,有时碰上懂行的,反馈回信息他也不吸收,下次接着稀里糊涂。

有个问题我就深入了下,就是他喜欢用公制管,但我觉得英制管常见,他就出了个公制管螺纹连接,结果人家买不到公制管螺纹法兰。只得自己车床加工,当然,根本没有这个规格,完全非标。后来查手册,人家说了,管螺纹只针对英制管。。是啊,人家英国定管螺纹标准的时候可是只有英制管,当然只会制作相应的扳牙,当然也就扳不了公制管,因为外径不一样。

但为啥公制国家没有对应公制管制定对应的公制管螺纹与扳牙呢?

或许是孤陋寡闻

一直没解惑

网友(点评):
这个兄弟讲的不错。 从设计上来说,G和M都没有密封效果,同样要用生料密封,应该可以替换。 从生产角度讲,车间的加工,管螺纹英制工具可能更常见,还是建议用G。

网友:
这个不能随便来的吧

网友:
正常的螺纹是M型的,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具有密封性,接头处必须加有密封圈,而管螺纹不用。

网友:
只要基本要素相同就可以啊

网友:
以前   工人不懂,开错了孔,将错就错,改成了M14,也就那么用了

网友:
螺距不对能拧的进去?反正我试过不同螺距的很难拧进去

网友:
说个建议给逍兄,能不能改,不妨先问问车间。
米质管路系列里,33是第二系列,而且标准螺纹中也没有2.5的螺距,兄弟要这么用,不妨先问问车间有没有加工这样螺纹的现成设备。没有的话,不如还是走G螺纹,经济很多,你也少很多麻烦。
哈哈,别像我,喜欢用公制,虽然米标里也有公制螺纹,但是到实际加工的时候人家还是习惯于UN螺纹,所以导致前后俺改了几回图,得不偿失,得不偿失。

补:有些时候由于空间和材质受限,没有办法用常用螺纹,这时可以考虑非标螺纹,甚至自定螺纹。这种情况在特殊行业比较常见,兄弟原来搞岩芯钻应该用过不少。哈哈

网友(点评):
同意,跟22#的wayyhlp兄,讲的意思一样。 从设计上来说,G和M都没有密封效果,同样要用生料密封,应该可以替换。 从生产角度讲,车间的加工,管螺纹英制工具可能更常见,还是建议用G。

网友:
两者的牙型和牙角都不一样,勉强套用只是卡死

网友:
处士主帖说的是M配M螺纹,还是G配G螺纹,还是G配M螺纹?估计大伙都不甚清楚。如果按照M对M,G对G的话,那么不重要的场合为什么不可以?
PS:没提到锥管螺纹。G和M都是直管螺纹,都不是密封螺纹。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恍然大悟。一个是螺纹加工刀具,一个是管接头,再个是与现有管件的配合,这几点决定了,还是不要轻易改动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行,差不多就是差的很多,做机械怎么能差不多,G螺纹是管牙55度的,M螺纹是公制60度

一般管螺纹是不能代替普通螺纹的,我是听老工程师说的

网友:
绝对不行,好好看看管螺纹跟普通螺纹的资料!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看了很多大侠的回复,原来如此!

网友:
可以连接上,但自锁不太好

网友:
G螺纹已不密封,看你的设计吧。

网友:
G螺纹也不密封,看你的设计吧。

网友:
可以互换,G和M都是直螺纹,都要用平面密封垫才可靠。

建议用G螺纹,市场上用的多,配件好买,而且在压力不高的场合,你可以与外锥螺纹安装,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管螺纹有圆柱管螺纹和锥管螺纹的分别,锥管螺纹牙形角又有有60度和55度两种。
对于锥管螺纹,虽然螺纹锥度 ...

请教大侠,我买了一气垫,牙口说明书写的是ZG1/4,我量了外端的大径,给了1:16的锥度,螺纹长度10,买了ZG1/4的扳牙,怎么螺杆加工好旋合不到两圈呢?

网友(点评):
小头尺寸有没有控制?

网友(点评):
小头尺寸没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侠,我买了一气垫,牙口说明书写的是ZG1/4,我量了外端的大径,给了1:16的锥度,螺纹长度10,买了Z ...

试试扳牙多扳几圈

网友:
哈哈楼主说的好多人没懂,知音难觅

网友:
只要不混搭,用公制也一样能用。制式不同是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

网友:
若果是全换,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有生料带,不重要的地方,低压的话,可以的

网友:
还是严谨点好,选G还选M设计者是不是随便设计的.

网友:
不行,如果说,只用一次而不维修还是可以的,一但要维修,是没有配件的,是决不能互换的。所以说,不行

网友(点评):
楼主想要的应该是这样的答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没说明白。我原以为管螺纹是考虑管子壁太薄而采取的方法,后来发现还不是,你看G管螺纹的小径跟米制 ...

还有不少6MPa压力以下的情况用到M螺纹(细牙)的液压元件
压力不高的情况下  M螺纹都能替代NPT(Z),
  替代G螺纹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不少6MPa压力以下的情况用到M螺纹(细牙)的液压元件
压力不高的情况下  M螺纹都能替代NPT(Z),
...

你说的是端面密封还是螺纹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螺纹有圆柱管螺纹和锥管螺纹的分别,锥管螺纹牙形角又有有60度和55度两种。
对于锥管螺纹,虽然螺纹锥度 ...

赞一个。。。

网友:
热心助人 专业精湛

网友:
代号G的为55°非密封管螺纹,一般用于低压管路连接的旋塞等管件附件中。

网友:
差不多就是不行了

网友:
绝对不行,区别大了

网友:
有说行的,有说不行的,迷糊了 有机会自己试试

网友:
太长见识了,加法钻套

网友:
这个应该不可以

网友:
呵呵真实践过,牙都倒成接近直角三角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螺纹有圆柱管螺纹和锥管螺纹的分别,锥管螺纹牙形角又有有60度和55度两种。
对于锥管螺纹,虽然螺纹锥度 ...

好厉害 。。。

网友(2014-04-06):
国内管螺纹用G, 我见过很多设备用NPT螺纹的,气缸上的螺纹一般是Rc螺纹,这几个可以对照标准看下区别。总体来说最好按照标准来用。

网友:
嗯,今天又学到不少东西,拜谢各位大神

网友:
如果不是需要密封的场合是可以的

网友:
只要是液压气动产品里面最好还是全用用管螺纹。主要是从密封性上考虑,如果用M螺纹则肯定漏,就算加上O型圈和橡胶垫时间长了也止不住。其他产品倒是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