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批活 一万多件,求最合适的加工方式

楼主(2014-02-24):
本人的想法是 定11*20的冷拔扁钢,然后断料。铣两个斜面。
希望大家能给一个最合适的加工方式。最好能带上价格。我做为参考。

楼主:
材质是Q235得。

网友:
直接用铣出来斜面,兼顾断料,更省事省料吧

网友:
用合适的方料,下合适的长度,剩下的直接使用吸盘开铣

网友A:
图纸我咋没看懂啊,

网友:
用  线切割  很好做

网友B:
厚度多少啊,薄的话,直接冲床落料

网友(点评):
扁钢11×20

网友:
6楼正解,设计冲模下料,滚筒去毛刺,两道工序搞定。

网友:
说句实话,我真的没看懂图纸。

网友C:
这图纸是两个视图吗?上面斜的虚线是啥意思啊,没看懂

网友:
光洁度有没有要求

网友:
这好的活,还这么好做!分点给我做吧!

网友D:
画图是逗b,,,下156*104*12板料,大水磨厚度磨到11,线割竖直割外形(一次割5条),再线割拉断成一条一条的。如果要求高就留点量再大水磨,可以一次磨十多条。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画图是逗b,,,下156*104*12板料,大水磨厚度磨到11,线割竖直割外形(一次割5条),再线割拉断成一条一条的 ...

量大,如果要求再低点可以考虑锯床拉断,余量自己要设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大,如果要求再低点可以考虑锯床拉断,余量自己要设好

按线割拉断好了,一次拉多块板。

加工时间总体大概线割一小时出五件,(快走丝)。。大水磨一小时出十件,整体加工费大概是10元一条,,,本人新手

网友:
铣床批量加工

网友:
光洁度?,公差多少?

楼主:
上面是料的侧视图。黄色虚线是要去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纸是两个视图吗?上面斜的虚线是啥意思啊,没看懂

上面是料的侧视图。黄色虚线是要去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我咋没看懂啊,

上面是料的侧视图。黄色虚线是要去的一部分。

网友:
图纸表述不清

网友:
剪板机下料,开冲模去斜角,工料对半

网友E:
没什么要求,气割啊,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厚度多少啊,薄的话,直接冲床落料

扁钢11*20,冲掉8*?,图纸没标明尺寸,断面光洁度也没提。
不知道能否做到断面光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要求,气割啊,不知道合适不。

气割肯定不行。

网友:
直接用圆锯切斜度同时下料,然后平长度就好了,可以一次加工多件

网友:
看工期、成本、设备情况,综合考虑!

网友F:
切断等长 ,圆盘铣(我们叫打飞刀)一次进刀搞定5件,一小时估计可以做不少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切断等长 ,圆盘铣(我们叫打飞刀)一次进刀搞定5件,一小时估计可以做不少件吧。

方法好!我们也叫飞刀。
最快的方式还是冲。主要看断面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图纸是两个视图吗?上面斜的虚线是啥意思啊,没看懂

上面的那个图应该是毛坯图,虚线表示要加工的位置。地下的那个才是零件图。

网友:
一万件不多,投设备部划算,如果有铣床,做工装吧,长度在切割机上做一个工装,直接切出,倾斜度再做3个工装,每个一次压10个,用盘刀铣,两台机床配合,速度应该不慢,5天时间好好干,都出来了!

网友:
3mm需要材料毛坯要好,否则,加工不好保证,很影响效率。

网友:
定拉扁钢,

拼接套裁下料
1,线切割割二头
2,锯片铣刀铣斜面,  再铣钝边
3,做工装用锯床锯斜面,   再铣钝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