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模铸件的皮下气孔

楼主(2014-02-24):
我们工厂是生产熔模铸件的,一直以来存在的个问题就是做毛坯件还马马虎虎,但是要做加工件,铸件朝上的端面一加工,就出现很多米粒大小甚至黄豆大小的气孔,特别多,也使用了导气筋什么的辅助手段,但是很是消灭不掉,想请问各位铸造高手,怎么样才能釜底抽薪,杜绝此类缺陷,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l" s3 ^* J5 O. I' `

网友:
先看浇铸过程的过热度,这个很重要

楼主:
过热度?什么概念,能否详细点。

网友:
用的什么沙,你描述的那么大的气孔,气体多半是液体内部的。也不排除侵入性气孔,就是沙子的问题了。可以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我们把这个叫呛孔。一般砂模创的过硬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4-10-07):
是熔模铸造,不是砂型。

网友(2014-12-21):
什么材质?能上照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