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刀方向变化对加工的影响,与各位探讨

楼主(2014-02-24):
比如轮廓或槽的铣削,拐弯处走刀方向,也是进给方向发生了改变,过渡处的表面质量明显有下降,这是一方面。
其二,我考虑进给方向改变的话,进给系统的配置必然变了,比如由x轴变成了y轴进给,这样导致系统的动态性能受到影响,这应该是影响表面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抛砖引玉,想与大家讨论一下,方向改变的话对加工还带来哪些问题?以及造成表面质量的下降还有什么原因呢?由于自己主要搞理论研究的,实际加工见的少,希望大侠们多指导。

网友:
好床子已经解决掉这个问题了啊,粗精加工,拐弯处放慢速度,走出来光洁度非常好

楼主:
如楼上说的,高速进给呢?靠加减速就能解决吗@wuxiluanpaoP

网友:
改变方向处尽量采用圆弧方式,

网友:
保证同意线速度

网友:
顺铣和逆铣刀具吃刀受力方向不同 导致表面质量差异

网友:
好的床子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老的床子尤其老的基本是教科书上的那种床子,变换走刀方向,直接铣出台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