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设置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4-02-24):
如图所示:直径Φ19.05 -0.005/-0.018  主尺寸精度到0.01,公差精度到0.001,这样的公差设置是没问题的。但另一个尺寸
Φ16.825  0/-0.1,主尺寸精度为0.001,但公差设置的精度为0.1,比主尺寸要粗放的多,这样的公差设置是不是有问题?查了挺多公差设置的资料,但找不到标准或准则,不知道哪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A:
没有问题,朋友,这个图纸应该是给老美做的产品吧,用英寸直接*25.4转换过来的,不必介意。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这些尺寸都是英寸?

网友(点评):
英制尺寸,公制标注。

网友B:
这样的标注在精度要求较高的地方经常用到,基本尺寸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数,公差按标准或要求确定,比如多轴器的轴距、夹具定位销的孔距、英制零件的标注

网友:
楼上说得有理,英制习惯用微英寸做公差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标注在精度要求较高的地方经常用到,基本尺寸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数,公差按标准或要求确定,比如多轴器 ...

可是有疑问,主尺寸精度要求高,那公差怎么能放那么宽。公差放的那么宽了,生产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朋友,这个图纸应该是给老美做的产品吧,用英寸直接*25.4转换过来的,不必介意。

好吧,就算这个尺寸是转化过来的不追究了。但国产图纸的设计,如果公差设置成这样,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就算这个尺寸是转化过来的不追究了。但国产图纸的设计,如果公差设置成这样,有没有问题

公差很大啊,10丝,当然没有问题,不过国产的零件一般精确到丝,当然你非要这么标也是没有问题的,对于你说的主尺寸精度不用去关心,你在意公差就好了。就比方说22.222222公差加减2,你难道要在意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么?完全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