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4-02-24):
上传图片为齿轮泵泵体,想知道中间那个图形的弧都该是什么样的?需要三维建模,有实物没有尺寸,该怎么测量?求助各位大神了!

网友:
这个真不好测量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两齿轮的中心矩,有了中心矩其余的尺寸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两齿轮的中心矩,有了中心矩其余的尺寸就简单了。

中心距有,但是里面那个弧的半径什么的没法测。

网友(点评):
测量齿轮直径

网友(点评):
有了中心矩,测量两圆的最大距离也可以换算出直径。 两圆的弧长都大于180度,是可以测的直径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中心距有,但是里面那个弧的半径什么的没法测。

关键这个弧长不是半圆,最难测的是上面那个弧。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中心距有,但是里面那个弧的半径什么的没法测。

关键是如何得到这个弧的尺寸。

网友B:
建议,先去抄数。有了立体图就可以测量所有的参数了。
有了参数,根据几何排量和齿轮参数就可以修正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去抄数。有了立体图就可以测量所有的参数了。
有了参数,根据几何排量和齿轮参数就可以修正参数了 ...

谢谢!

网友:
用R规测量
没有R规就自己用硬纸板做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