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材料刚性与硬度的关系

楼主(2014-02-24):
这几天遇到一个问题,在用户使用的一种材料的卡箍,共三个厂家的,材料经过化验基本相同。
但是在高压的作用下,一个厂家的卡箍发生了变形,另外两个厂家的只有压痕而无变形。
后做质量分析,先觉得是硬度的问题,用硬度计检验硬度,发现居然发生变形了的卡箍的硬度是最硬的达到了HRC40。
另外两个没有发生变形的卡箍硬度HRC30左右。
请大家就此情况各抒己见,有啥说啥,开拓一下思维。

网友:
用能量的观点乱猜一下~
首先应该先区分,材料强度、材料硬度、结构强度、结构刚度几个概念
当局部有应力集中,一部分应变能通过局部塑形变形释放了
或者这一部分能量通过整体结构的塑形变形释放
表面硬度高,这部分能量只能通过基体塑形变形释放,而非应力集中部分释放

本人愚见...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也有点道理,卡箍应该是薄臂零件,变形力应该不是很大,挺符合你的分析的。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分析角度,受教啦!!!

网友:
零件刚度与硬度没有关系。

网友:
强度为抵抗破坏的能力
刚度为抵抗变形的能力
不同的一个概念!

网友:
硬的脆,软的韧,就酱紫。

网友:
硬度是材料的表面特征,强度和刚度是材料内部特征

网友:
这跟应用场合也有关系。

网友:
硬度是材料的表面特征,强度和刚度是材料内部特征 强度为抵抗破坏的能力,刚度为抵抗变形的能力

楼主:
硬度的测量尤其是布氏硬度,它测量的机理就是材料的变形程度。
因此个人认为硬度还是跟刚性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点评):
这是胡说了。刚性考量的是弹性变形范畴,布氏测量归属有损检测,属于过弹性范畴,怎么可能扯到一起。

网友(点评):
胡说么?好吧!既然说布氏硬度属于过弹性范围,那洛氏硬度呢?洛氏硬度应该属于弹性范围了吧?

网友(点评):
硬度都一样和刚性无关

网友(点评):
这确实是胡说,不要误导新手。硬度跟刚性一点关系都没有。刚度与弹性模量、零件结构有关。所有的钢的弹性模量都是约200000MPa。与含碳量、合金含量、热处理方式无关。

网友(点评):
洛氏硬度是以测量压痕的深度来计算洛氏值,你说是不是属于过弹性范围

网友(点评):
既然说布氏硬度属于过弹性范围,那洛氏硬度呢?洛氏硬度应该属于弹性范围了吧?洛氏硬度还是不属于弹性范围。用残余压痕深度量衡量你说属于不属于? 压根就没有关系。硬度属于表面关系,刚度属于整体关系

网友(点评):
实践证明金属材料的各种硬度值之间硬度值与强度值之间具有近似的相应关系。因为硬度值是由起始塑性变形抗力和继续塑性变形抗力决定的,材料的强度越高塑性变形抗力越高硬度值也就越高但各种材料的换算关系并不一致

网友(点评):
所以说又关系,但是大小程度根材料有关系。也跟含C量有关,还有其他的合金成分有关=刚度=屈服强度。你百度一下,让后再推理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比较疑惑,一般屈服强度高的,刚性就好,强度大的材料对应的硬度就大。屈服和强度也是有对应关系的。
不知道大侠那边为什么会出现变形的硬度反而高了,不会是表面(局部)和心部(主体)不一样吧?

补充内容 (2014-3-1 13:08):
xuh3888大侠,经你指出,我明白了,之前对刚性概念理解错误,其实鳗鱼鸡汤饭的变形不能归到刚性考虑。而是应该归到强度考虑。对吗?

网友(点评):
“屈服强度高,刚性就好”,这是错误的观点。低碳钢和高碳钢、碳素钢和合金钢、热处理和没热处理等各种钢,屈服强度相差很大,而刚度却基本一样。

网友(点评):
他文中谈的“变形”是塑形变形,是屈服强度大小,跟刚性一点边都挨不到。我不知道他题目写刚性与硬度的关系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屈服强度高刚性就好”低碳钢和高碳钢碳素钢和合金钢热处理和没热处理等各种钢屈服强度相差很大而强度却基本一样。不是刚度。 刚度好=屈服强度大,屈服强度大影响塑形变型抗性增量加大。所以硬度高但程度随材料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疑惑,一般屈服强度高的,刚性就好,强度大的材料对应的硬度就大。屈服和强度也是有对应关系的。
不知 ...

所以这个问题被拿出来探讨一下。。。
按照想当然来说,硬度越高,反映出来的材料强度越高,至少表面是这样的。
可能材料会很脆,但是应该抗变形的能力会很好,至少在实际使用中会发生断裂,也不应该发生弯曲。
这里跟发生弯曲的材料一起对比的是另外两种材料,其中一种跟它是同样的工况条件下,并未发生弯曲,而且硬度比他还要小,材料经过化验为65Mn。
我觉得主要差别在于硬度的表现数值方面,会不会是热处理工艺的不同,造成了抗弯模量的不同?

网友(点评):
我认真看了一下的的内容,你的的帖子文不对题,题目讲刚性是指抗弹性变形能力;而你文中讲的卡箍发生了的“变形”是塑形变形。所以你的题目误导大家,应该是屈服强度与硬度的关系。

网友(点评):
屈服强度跟硬度的关系不需要探讨

网友:
这个可以对三个材料的金相做个对比

网友(点评):
这个正在做,最后只能怀疑到这个方面了。对于刚性和硬度是不是有关系不仅仅跟如何定义有关,正因为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对我们现有的理论产生了怀疑。

网友:
有沒有注意到硬度高那个是局部受力导致变形,而硬度低那个由于塑性变形使其全面接触受力,从而使整体不形变?

楼主:
工况和使用条件完全一样。。。。

网友:
如果材料都相同的情况下,而一个的硬度高了,会不会是热处理上的问题

网友:
刚性与硬度这两个概念怎么能扯在一块,刚度是抗弹性变形的能力;硬度是抗局部塑形变形能力。这两个性能是没有关然的联系。
刚性只与材料的原子本性和原子间的结合力(弹性模量)、结构有关。
所以材料合金成分、热处理方式都不能改善刚性,但能改善硬度。

网友:
上个礼拜刚学的材料力学,书上是这么说的:
强度:强度表示构件抵抗破坏的能力。
刚度:刚度表示构件抵抗变形的能力。
所以楼主所说的应该是刚度问题,而不是硬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度的测量尤其是布氏硬度,它测量的机理就是材料的变形程度。
因此个人认为硬度还是跟刚性有很大关系的

关于洛氏硬度和布氏硬度:洛氏硬度的测定时用顶角为120度的金刚石圆锥或直径为1.588mm的淬硬钢球作压头,以相应的载荷压入试样表面,由压痕深度确定其硬度值,洛氏硬度可以从硬度计读数装置上直接读出;布氏硬度的测定是用一定直径的淬硬钢球或硬质合金球,在规定的载荷F的作用下压入试样表面,保持一定时间后,卸除载荷,取下试样,用读数显微镜测出表面压痕直径d,根据压痕直径,压头直径及所受载荷查表,可求出布氏硬度值。

网友:
自己更正下,我在10楼对刚性理解有误。

网友:
都搓了,都是以为,问题是以为都是错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想表达几点自己的看法(看法很有可能是错误的),在生产和研究过程中会发现很多问题,只要你注意就有的探讨。
硬度反应的就是材料的屈服强度,这个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吧?从洛氏硬度测量方法上来看,他通过测量回弹后的深度,把弹性形变的变形排除在最终检验数据外了。
但是我遇到的问题推翻了这个认知,硬度越高,反而发生了非弹性形变,因此我开此话题想探讨一下弹性模量与塑性变形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硬度与刚性(或者说是刚度,刚性这么说不太准确)之间的关系。
另外刚度的定义是不发生变形的能力,为什么不能探讨刚性和硬度的关系呢?

网友:
小生晕了

网友:
好像有个帖子说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刚度------弹性变形
屈服强度----塑性变形

“在高压的作用下,一个厂家的卡箍发生了变形,另外两个厂家的只有压痕而无变形。”对这句话我的理解是,两种变形都是塑性变形,只是前者是整体的塑性变形,后者是局部的塑性变形,因此二者都是屈服强度问题。

我这里只是对2楼茉莉大侠的话具体化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想表达几点自己的看法(看法很有可能是错误的),在生产和研究过程中会发现很多问题, ...

首先,你要分清一个概念,什么是刚度。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9B%E5%BA%A6
刚度材料力学中的名词,定义为施与所产生变形量的比值,表示材料或结构抵抗变形的能力。
而你一直迷惑的是刚度与弹性模量的概念。
弹性模量通常与刚度不同。弹性模量是材料组成的性质;刚度是结构的性质。就是说,模量是材料的内部性质;刚度是固体的外延性质,它取决于材料,形状及边界条件
所以,你不能理解为材料本身的应变大小就是刚度大小。

你可以这么理解,一根筷子,你握住两头掘,这样的一个整体弹性变形就是你的刚度。同样的,你握两根筷子,或者一根更粗的筷子,你用同样的力,它的变形更小,这就代表了刚度的增加。但是你筷子的硬度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这就使刚度和硬度的区别。
同样的,你拿一个按钉,你可以轻松按进你的筷子里,但是你很难按进同样粗细的钢板里。在这样两个变化中,二者都没有发生整体的变形,根本无法对比刚度如何,只能说筷子的硬度(表面强度)小,被击穿了。

对于弹性变形。一个皮球,你一用力,他就凹进去一块,你一松他就回复成原形,这个过程就是弹性变形。同样的,你拿一根橡胶棒,比如你用100牛的力使其弯曲了10毫米,这时你换了一根更粗的橡胶棒,你用100牛可能只能使其弯曲1毫米。显然,后者的刚度更好,但是二者的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弹性模量)是一样的,区别就是前者直径小,100牛的力均分后的均压值大(应力大),后者均压值小。

所以,刚度和硬度没有直接关系,和弹性模量没有直接关系。

至于硬度测量,多数硬度测量都是基于表面塑性变形的,而塑性变形属于材料屈服,跟弹模跟刚度更是八杆子打不着了。

网友(点评):
说的很详细,通俗易懂,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点评):
怎么没关系都说了刚度=屈服强度, 屈服强度会影响塑形变形抗力也就是变形硬化。所以用力去压物体物体塑形变形抗力是越来越大的,只是大多少等程度不同。也可以理解屈服高,抗拉强度也高=强度,塑变抗力大变形小硬高

网友(点评):
那2436大侠不妨解释下,为啥板弹簧的硬度比橡胶高,但是弹性比橡胶好呢?哈哈!

网友(点评):
另外,2436大侠,俺建议去回过头去再去看看材料的变形理论,硬度测量的局部变形论和材料整体的变形论是截然不同的。你搞明白这个,就知道为啥说没关系了。

网友:
一种表面硬,而芯部软
一种表面硬度比上一种低,但是芯部硬
这样可能第一种的刚度差,高压就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疑惑,一般屈服强度高的,刚性就好,强度大的材料对应的硬度就大。屈服和强度也是有对应关系的。
不知 ...

   个人认为材料的刚度跟材料的弹性模量有关系,当一种材料的弹性模量无限大时,可以认为它是不会变形的,当用硬度表测硬度时就会测出无限高的硬度,所以我认为刚度跟硬度还是有关系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愚见: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硬度大了,那就韧性降低了,发生弹性变形回复的能力就差

网友:
冲击载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分清一个概念,什么是刚度。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9B%E5%BA%A6
刚度是材料力 ...

楼主说的卡箍现象怎么解释?
假设卡箍的受力一样,结构尺寸无差异,只是材料硬度不一样。
按理说,应该是硬度高的抗变形能力更高,而更不易变形。

网友(点评):
首先你要搞清楚是什么样的一种变形。且楼主所说的变形发生在高硬度的卡箍上,很有意思吧。那按照楼主的情况,俺是不是该说硬度高,刚度反而低了呢?哈哈

网友:
材料的强度和硬度很多人都会搞混,即使有概念,也不能完整说清他们的区别,其实实验起来,还是和许多其他的因素有关系的,就像茉莉素馨说的那样,也会会和应力有关也说不定

网友:
新人看完,学到了不少

网友:
变形还和零件的形状有关!

网友(2019-04-21):
刚度是材料或结构抵抗变形的能力,这里注意下一是材料,二是结构;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材料是从微观层面上说的,而结构是从宏观层面来说的。材料的刚度是材料的固有属性,与原子结构有关,一般用弹性模量来表征,而结构的刚度与材料、形状、以及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