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后面控制气体间断流出,用什么阀门

楼主(2014-02-24):
在空压机后面控制气体隔一段时间流出一次,用什么阀门比较好,安全耐用,有没有这种的可以自动控制的(隔几分钟自动开关一次)

网友:
加个电磁阀,用PLC控制,不用PLC的话弄个定时器,我看我们电气工程师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A:
对,电磁阀加时间继电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电磁阀加时间继电器控制。

我这气管是12mm的,问下用哪个品牌哪种型号电磁阀比较好啊

网友:
如果你的设备上需要这样的气源,就在设备的进气端加入就好,为什么楼主要加在空压机后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气管是12mm的,问下用哪个品牌哪种型号电磁阀比较好啊

气动电磁阀哪个品牌都行啊,两位四通的,气管接头12mm的跟电磁阀没关系啊,由接电磁阀的接头决定(选12mm气管就配12mm接头),你去商店买的时候问下别人就清楚了。file:///c:/users/pc/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forum.php?mod=image&aid=312058&size=300x300&key=d10dc01f5f9c052f&nocache=yes&type=fix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