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询:真空罐自动放水装置?

楼主(2014-02-24):
真空罐:真空度最高2kpa(绝压)
水为海水

急需自动放水装置,哪位高手了解的,请告知一声,万分感谢!

网友:
玩工程,别用似是而非的词汇,

进水就是进水,排水就是排水,你说‘放水’,没人懂是什么,

看过我发的那个‘试验罐’了,就是玩海水的,你把你工艺过程完整写一遍,写明白了,我详细告诉你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真空罐最高真空2kpa(绝压),安装于真空泵前面,真空泵所抽气体含有水分,该罐用于汽水分离,水呢是海水,我所说的放水装置即可以抵抗大气压力将海水从罐里面排出,要自动的。
罐的容积约1立方。
不知道我的够明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真空罐最高真空2kpa(绝压),安装于真空泵前面,真空泵所抽气体含有水分,该罐用于汽 ...

就是加个排水泵,很简单的,再加一套控制系统,

1,泵要计算一下,就是‘总压头’要足够,否则排水压力不够,你已经有系统参数了,自己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2,泵口加一个电动球阀,系统信号给PLC,就都OK了,

网友A:
1,让放水口压力大于等于一个大气压,只要液面高度相对于放水口10米以上,再根据你的要求加其他辅助装置。
2,做一个过渡罐,放水时过渡罐与真空罐断开,储水时联通。可以根据水压或液面自动控制
3,用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让放水口压力大于等于一个大气压,只要液面高度相对于放水口10米以上,再根据你的要求加其他辅助装置。
...

谢谢回复!
这些理论的东西都想到了,只是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成品设备可以一步到位。
据我们了解,目前有使用在煤矿瓦斯管道“真空放水装置”,只是真空度较低(30-50kap)、放水量较小,不能使用在我们这个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