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2钢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2014-02-24):
求助T52钢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好像是工具钢吧

网友A:
这种问题要自己网搜呀,网搜就有大把杂资讯,

在这个社区里的大部分社友是不会帮你找答案的,

因为俺们会无视这类 “坐等”一族。

网友:
T52为一般结构用钢,屈服强度>355MPa,抗拉强度490~630MPa,伸长率>24%。

网友B:
4#回答是对的,我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要自己网搜呀,网搜就有大把杂资讯,

在这个社区里的大部分社友是不会帮你找答案的,

查了,主要是百度不给力哇,而且在这下载个东西,还要哪个什么。。。

网友(点评):
搜索引擎又不是摆蠹一个号,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俺连T52的化学成分、力学条件都搜到看过,就花不到2分钟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回答是对的,我说错了。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查了,主要是百度不给力哇,而且在这下载个东西,还要哪个什么。。。

好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