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B-B25图纸

楼主(2014-02-24):
需要三维建模,但是只有实物,测量的话,泵体尺寸误差比较大,哪位能提供CB-B25的内部尺寸啊,比如齿轮齿数模数,最主要的是泵体的尺寸或者是能提供找到这些尺寸的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一搞出来大家又得都没得玩

网友A:
看这泵这么干净,大侠不会是在校学生搞测绘实训吧?

网友B:
这款泵已经多如牛毛,利润相当薄,靠走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泵这么干净,大侠不会是在校学生搞测绘实训吧?

的确是在校生,需要三维建模,没尺寸怎么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泵已经多如牛毛,利润相当薄,靠走量的

额。。。在校生,研究这个实验泵,但是不知道尺寸,没法建模。

网友C:
三维建模也好,二维出图也罢,都可以的,你可以先量那个齿轮的外径然后留间隙就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在校生,需要三维建模,没尺寸怎么建。。

哈哈,这个要求不高,能量的量,不能量的拓出来慢慢搞吧。齿轮可以计算出来,其他的就不难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要求不高,能量的量,不能量的拓出来慢慢搞吧。齿轮可以计算出来,其他的就不难搞了吧

恩,就是怕误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维建模也好,二维出图也罢,都可以的,你可以先量那个齿轮的外径然后留间隙就可以做出来的

恩,关键想得到泵体的另外俩个弧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就是怕误差大。

误差大不要紧,关键配合注意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