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拆机品:一个日本小仓ogura机械手用电磁制动RNB 5K-07,50Nm

楼主(2014-02-24):
外径175毫米,内孔是30毫米的,花键啮合间存在一点回差

网友:
楼主,请再拆细一点,看看内部连接。

网友:
有无原理图?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无励磁动作型制动器,定子安装型式,适用于通用马达,齿轮传动马达,伺服马达和普通产业机械。还有利群是楼主的吗?

网友(点评):
利群是赠送的,哈哈!

网友:
楼主我有 10几个 300  320 的 四爪卡盘 收不收? 没用,放置很长时间了, 表面有点浮锈

网友:
最好画个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