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到一份图纸,里面有些标注原来没接触过

楼主(2014-02-24):
接触到一份图纸,里面有些标注原来没接触过,找不到人请教,所以发在这里,请兄弟姐妹大侠们帮忙看看解答下,感谢之至!
问题:里面的EV 130-M、根号AC(个人感觉这个大概是粗造度)、15的尺寸后面圆里一个三角,还有后面的ET09-S那些是什么意思?

楼主:
兄弟们,随便说说也好啊 !

网友A:
还真没见过,是然你参照某个标准么?个人看法。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上好像有说明,在焊接标注那章节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见过,是然你参照某个标准么?个人看法。

谢有可能是,谢兄弟,你提供了一种思路!所以我又去看了看图纸,全英文,全看不懂得,惭愧,没找到类似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上好像有说明,在焊接标注那章节里。

谢谢回复!不过这是个铸件,标注的地方都是要机加的,所以我猜应该是机加的标准

网友(点评):
是粗糙度,刚才口误。http://www.docin.com/p-317099234.html

网友:
看耳朵莫非是气室支架?

网友:
查查手册,这应该是哪一国家的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