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悍达600耐磨板上如何钻孔攻丝?

楼主(2014-02-24):
瑞典悍达600耐磨板上要做M20螺纹孔;材料太硬了,该如何做才能顺利钻孔攻丝?

楼主:
要选择什么样的钻头和丝锥,切削用量怎么选择?

网友:
变态的奇葩设计

网友A:
硬度多少?
钻头推荐OSG的 SH-DRL 线速度15m/min 进给0.04
丝锥推荐OSG的 VX-OT  线速度1~3m/min

网友:
不光硬,还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多少?
钻头推荐OSG的 SH-DRL 线速度15m/min 进给0.04
丝锥推荐OSG的 VX-OT  线速度1~3m/min

硬度HRC58-60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度HRC58-60

OK,用那个没问题

网友:
钻头直径应该用大的,最好用钻套

网友:
加工中心铣削行么

楼主(2014-09-29):
钻孔选的株冶YM05钻头,攻丝铣削的

网友:
钻头好找,用一些专门做硬材料的硬质合金涂层刀,记住一定的低速,我交过学费的(浪费近3把刀才明白道理)。
攻牙这么硬的用丝锥没经验,不敢用。用带涂层的螺纹铣刀可以试试。应该有把握。得亏这螺纹够大,要小螺纹俺没招了

网友(2019-09-13):
600用的哪的啊,我觉得400都难

网友(2020-03-26):
耐磨板表面硬度非常高!国产的钻头不行的,必须要用进口的硬质合金钻头! 有不明白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我们做的是400的,轮到钻孔就崩溃,钻两个眼磨下钻头,,攻丝是用的上工的直槽手动攻丝,螺旋的不给买,下次申请买把u钻直接钻了,钻头效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