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的缩口

楼主(2014-02-24):
小弟不是模具专业出身,但在工作中碰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向大侠们请教。就是把一段直径70的圆管两端缩口后成为一个直径76的空心球。模具应该怎么做啊,就是抠两个直径76的半圆么?以前由车间师傅凭经验那么做了一个凑合用,现在客户要求高了所以想好好做一个,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啊,材质,尺寸,润滑什么的,跪求指教。。。。。

网友A:
有批量的,最好是送到液压涨的厂子去做,

少量的,可以上旋压机,旋压机以前都是靠摸的,内芯棒靠‘走模’实现弧形,外模跟随内辊的,

手艺好,在车床也可以干,看人家干过,要架一个外模,这个是一个旋转并且摆动的滚轮,其弧度就是你球面外径,跟它一切转的,内芯向外模靠,贴上就可以了,这个要手艺,还要上一套工装,厂子里要有玩这个的师傅,自己画图自己做一下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不是很麻烦啊,图片那个球就是合格品了,就是下一段无缝管,然后在冲床上一次或者两次就可以打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批量的,最好是送到液压涨的厂子去做,

少量的,可以上旋压机,旋压机以前都是靠摸的,内芯棒靠‘走模 ...

请问批量的液压胀是什么工艺?成本有多高?效率怎么样?

网友(点评):
估计效率不是很高啊,我们以前做的,下好料冲压的话五秒一个吧。

网友:
准确说,这叫胀形。

网友(点评):
胀形也能做到,但是效率会比较低吧?

网友:
没见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5-01-27):
又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