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这个东西怎么加工?

楼主(2014-02-24):
里面是空的,是不是准备类似大小的原料,然后铣处外形,然后慢慢将里面铣空么?  这样子好像很浪费材料啊。

顺便问下这个的材料,不是铝,应该也不是不锈钢,我用磁铁吸有微弱磁性。

问得问题都很愚蠢,请大家指点下我这个小菜鸟吧。。。

网友:
量少就慢慢铣,量大就做模具,

网友:
数量少,就走机加路线,鬼子这类东西经常有用实心料掏出来的,

量多,看强度了,有些用铸件,有些用热挤,都可以

网友:
楼主,国内浙江一带加工这类零件时,有人选用热挤压成形的方法,这样省材料,精度也很好。不过这类工件,国内最常用的加工方式就是机械加工了,上加工中心即可,具体的工艺步骤可以选择普铣进行粗加工、同时加工出粗基准线,然后再上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
好像是超声波清洗机,,,,,,精铸吧。再加工。

网友:
精铸,粉末冶金

网友(点评):
这个倒是不错的选择,不过粉末楼主这材料可以不。其实用铝的浇筑加工好办就是成本又点高

网友(点评):
你是说压铸吧?看他这件不像是压铸铝。据我所知铝不能粉末冶金

网友:
应该是精密铸造,再加工,成本省很多

网友:
精密铸造,再机加工

网友:
未来3d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