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F膜的热收缩包装

楼主(2014-02-24):
使用POF膜的热收缩枕式包装机,能像饼干包装机那样,膜和物料的位置不跑偏、横封不切到商标吗?

网友A:
定位包装的,有光电跟踪不就行了么?带印刷的收缩膜也印标记

网友:
控制不跑偏是用的机械固定挡板还是伺服调整的

网友:
还可以用CCD检测有没有跑偏。

网友B:
带印刷的热缩膜,对标和位置都是小事,主要收缩以后的图案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印刷的热缩膜,对标和位置都是小事,主要收缩以后的图案的变形。

POF膜比较软,容易拉伸,有没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POF膜比较软,容易拉伸,有没有影响

肯定有影响了,POF没有做好印刷图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影响了,POF没有做好印刷图案的。

是的,一般见到的都是不带商标的,现在想把商标印在膜上来包装,不知道伺服控制能不能达到效果

网友(点评):
不是伺服控制的问题,而是POF收缩时是不规则的,每个图案都会变形且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包装的,有光电跟踪不就行了么?带印刷的收缩膜也印标记

POF膜比较软,容易拉伸,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影响了,POF没有做好印刷图案的。

阳光舍友,能否加您QQ,我刚接触包装业,想跟您交流学习下

网友D:
有专做热收缩膜的厂家,像奶制品的包装就是,我公司就做这些,包装机带配包装膜。如有需要可寻青岛非凡包装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做热收缩膜的厂家,像奶制品的包装就是,我公司就做这些,包装机带配包装膜。如有需要可寻青岛非凡包装 ...

有联系方式吗,你的电话 or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