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螺纹怎么车?

楼主(2014-02-24):
哪位师傅能帮我说说外螺纹怎么车.鄙人较笨!虽然是简单的但只车过内螺纹 ,没做过外螺纹.哪个师傅帮忙指点指点!还有图纸上2个圆弧型的退刀槽该如何加工(斜面处的2个3.2的R)?

网友A:
这个不是高手来救你,而是自救。内外螺纹是一样的就是起刀的位置不一样而已

网友(点评):
你编一个出来看看我晕相当有难度的这种。 用G92挑死你啊 牙深等于1.0825X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高手来救你,而是自救。内外螺纹是一样的就是起刀的位置不一样而已

我同事他们说什么要算的 外螺纹跟内螺纹不一样.我纠结了, 我以前用G92车内螺纹压根没算过。留点1.5左右的量直接车,

网友(点评):
用G92你打算挑多少刀,不是记件的用G92是很好的选择编程简单

网友B:
980用G76复合型螺纹切削循环
G76   P...   Q...   R...
G76   X...   Z...   P...   Q...   F...
   牙深等于1.0825P
这种槽没有什么要求我给你编
格式就是这种
还有每个系统格式都不全一样
我也无法给你答案啊只有给你一种参考

网友(点评):
圆弧没有要求差不多就可以啦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这种退刀的 一般都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980用G76复合型螺纹切削循环
G76   P...   Q...   R...
G76   X...   Z...   P...   Q...   F...

不计件.就是想请教有没有合理的加工方法!!!

网友(点评):
用G92起码要挑12刀吧 用复合型螺纹切削循环就快多了 建议用数控60度的成型刀具 槽和螺纹一把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980用G76复合型螺纹切削循环
G76   P...   Q...   R...
G76   X...   Z...   P...   Q...   F...

是退刀槽不假。但上头说必须按图加工!!!今天找人用CAD拉了一下貌似还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计件.就是想请教有没有合理的加工方法!!!

了解   谢谢!!!

网友:
看你的装卡钢性了,装卡钢性好g76  钢性不好 G76 也够你受的 螺距6 不行的话用宏左右分层进刀会好很多

网友:
跟帖学知识,G76和G92适应的场合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