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机床的翻译问题

楼主(2014-02-24):
lz正在翻译一篇论文,有几个搞不明白的地方,请指教!

Tool setting 翻译成“对刀”没错吧?

tool set stations 该翻译成什么呢?对刀?刀库?工具箱?

setting a tool该翻译成什么?对刀?

网友A:
第二个应该是是对刀仪吧。

网友B:
可否把第一个理解成设置刀具,就是选用刀具呢??第三个对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应该是是对刀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把第一个理解成设置刀具,就是选用刀具呢??第三个对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