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似的夹头该如何加工?如何解决类似的问题?

楼主(2014-02-24):
我们公司有款产品量很大,现在是冷墩出来后(如图1)在仪表车上后加工,仪表

车上车一些槽和倒角之类的,工件大概形状如图2所示,但现在问题是产品后面有

个台阶,台阶太簿了,不好夹,如果要夹的话,加工前面的槽会偏得太多。只能

找个宽点的台阶来夹,以前是先做一个小的夹头把它先套着,然后再放进仪表车

里的夹头夹住来加工,这样的话每个产品都得先放进小夹头,再用大夹头夹住小

夹头,太慢了。现在过完春节,员工不好招,货期赶得不了,这种东西本来利润

就小,外发不可能了,唯有想办法提高一下效率。现在想到的是从装夹上改进一

下。现在想到的是把夹头在松开的状态撑大一点,让开那个台阶,车床拉杆一拉

,就把产品夹紧。但现在的问题是夹头的变形量太大了,一松一紧,夹头可能很

容易就断裂。为了避免这个我想到的是把夹头内孔做成方的,夹头做成四瓣的,

每瓣都铣个扁,这样变形区域不再是圆弧,而是平的,先加工成这样再将一个销

子插进夹头撑着再去做热处理,这样可能承受的变形量大点,不知道这样做法行

不行得通?如果这样做还有没有更好的工艺加工这样夹头?还请有这方面的大侠

赐教,因为类似的产品我们这里太多了,无论仪表车和数控车上都是这样。如果

能解决这个问题效率将大副提高,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样的成品夹头?或者还有

没有其它解决方法,本人非常小白,有见过还望说说。

网友:
在6个大的外圆上加个开口套子,用仪表的弹簧夹住此处即可

网友:
夹头做大,从侧面放进再夹紧¢6处

网友A:
怎么看这3维图跟尺寸图是不同的呢?

网友B:
楼主试过气动卡盘没有,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弹簧夹头的变形量没那么大,所以直接夹几乎不可能过D8.4而夹6。只有用割开的套,套在6处,然后筒夹夹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这3维图跟尺寸图是不同的呢?

前面两个是产品图,后面的是夹头示意图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过气动卡盘没有,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仪表车上好像没有气动的吧,现在纠结在这里

网友(点评):
没有可以利用其原理做专用夹头可以吧,在一颗树上吊死不会有出路的,能否把前面的夹紧部分做成铰链式,楼主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