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电子束焊接的焊缝吗?

楼主(2014-02-25):
焊缝如图,外协的,并没有其他电子束焊接样品那么美观,周围还有大面积的炭黑,怀疑是不是被坑了?这是电子束焊出来的么?还是常规的铜焊手段焊的?电子束焊后会有这样的黑色区域吗?

网友:
怎么看都像手工弧焊

网友:
电子束焊接是什么玩意啊?能详细解释吗

网友:
像是手工火焰焊,应该是填丝了。

网友:
电子束焊不了解,但从焊缝来看,极像是一个学徒用普通的422焊条所焊

网友:
二保焊,走丝有点快。

网友:
我公司有真空电子束焊,图中不象,电子束是一条均匀连续的弧,焊缝不断

网友:
不是电子束焊焊的

网友:
不知道具体尺寸,单看形状的话,有可能是电子束焊的,初学者第一次练手的作品,束流走得快了,搭接得不好,收束时间过长,还有重复冶金的嫌疑。
/ c  J! D( m  I  B不过这种黑色区域我没见过,就算是低真空电子束,焊完周围即使有变色,也是金属蒸气镀层的感觉,不是这种样子。高真空焊完周围是很干净的。

网友(点评):
让我感觉最可疑的是焊缝附近溅的小焊珠,一般只有电弧焊接才会出现吧?

网友(点评):
这个正常,工艺设置不合理,小焊珠会很多的。有时候还会有比较大的飞溅,我焊点什么的话,表面飞溅基本是可以避免,穿透焊时才会在焊缝背面出现。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那一大片炭黑,特别像焊接前用乙炔枪预热烧出来的

网友(点评):
是否存在保护气体氛围下的电子束焊接?

网友(点评):
所以这个我不理解,也许是预热烧的,但国内所有的电子束焊机,包括进口的在内,全部是真空环境下,没有保护气体氛围下的设备。

网友(点评):
所以一开始我也是看到了炭黑才起了疑心

网友(点评):
也许是预热后焊接,你看搭接那段的金属形态,如果是普通焊接,只有做真空部件才会这么干,而且手艺不低,但其他地方跟狗啃一样,显然不是熟手的活,所以我感觉是电子束焊,而且是新手干出来的。

网友(点评):
但是电子束没有必要预热吧?

网友(点评):
您指的搭接是哪一段?

网友(点评):
请教大神,这个焊缝如果是电子束焊接的话,有什么不同于常规焊接的特征让您觉得像是电子束焊接吗?

网友(点评):
搭接在最上方那段光亮圆弧。这段焊缝凸起部分比较尖,而且焊缝中间一圈圆有较细的痕迹,像收束时微束流划过那样。最重要的是,我见过许多新手焊成这样,哈哈。

网友(2014-04-01):
明显被坑了,跟狗啃的似的,怎么可能是电子束焊的呢?j就是手工焊也得用角磨机磨一下啊,作假都不会,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