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原理图求解析

楼主(2014-02-25):
这是一张简单的液压图;主要控制四个油缸升降;油缸提升10T的台车,台车上的工件质量分布基本均匀;
现在问题点:油缸是否可能出现不同步?

网友:
很难做到,估计是靠 液压油分配

楼主:
我以前做过2个油缸的升降,机械采用剪刀叉方式,油缸提升台车,下降靠台车自重;没有出现不同步的现象.
现在采用4柱导杆4个油缸提升,对于同步性要求更高。

网友:
这个肯定不能同步,这个动作肯定是靠近里面的油缸先动作,最外面的那个油缸肯定最后动作!最好想办法能装一个同步阀,再看看效果!

楼主:
实际管路连接中,阀到油缸管路长度相等!

网友A:
一定不同步,

网友:
每个液压缸配电液比例减压阀和压力传感器,组成快速闭环调压回路,每个液压缸直接受控于电液比例减压阀

网友B:
把油缸硬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不同步,

这个说实话,一定不同步就有点夸张了;如过说不同步,那‘把头’大侠,有何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油缸硬链接

油缸推的是一个整体-台车;连接方式采用铰链接,主要考虑机加工一致性无法保证,也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C:
是否可以改成一个油缸,四个导柱呢

网友:
用油缸同步器(齿轮式),很好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改成一个油缸,四个导柱呢

这个考虑到泵站的工作压力,以及油缸的缸径,以机械上空间结构,一个油缸无法满足;

网友:
看缸径了,如果缸径较大,应该会不同步。
建议楼主查询一下液压手册。有一种专门的液压回路。同步回路,很多种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不可能同步,需要用等量分流阀控制同步回路

网友(点评):
现在采用4柱导杆4个油缸提升,不采用分流阀不能同步?是什么原因?能简单的说一下?

网友:
液压同步困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同步,需要用等量分流阀控制同步回路

不用分流阀整成同步,上三个缸以上就比较麻烦了,得多用节流阀,调速阀,还要把空气几乎完全排除
一:两个缸负载不平衡不明显 。四缸的制造误差累计就明显了,缸径误差,加工精度误差
二:虽然有导柱,但是油缸存在的偏心负载和不稳定变化载荷还是难以有效克服
三:油缸的摩擦阻力不等。
四:随着油缸增多,系统刚性和结构变形不一致
五:就算开始时候可能同步,时间长了内部泄露还是引起容积变化明显
。。
仅供参考,说的不对请交流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分流阀整成同步,上三个缸以上就比较麻烦了,得多用节流阀,调速阀,还要把空气几乎完全排除
一:两 ...

你的分析不错,我无法给你正确的答案;就目前而言,我原来的设计坚持要用二个油缸推;液压设计的希望用4个油缸;个人分析后觉得风险太大,就是无法解决同步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分析不错,我无法给你正确的答案;就目前而言,我原来的设计坚持要用二个油缸推;液压设计的希望用4个 ...

那就还用两个缸,买进口的液压缸,

实不相瞒,我年前掉过坑里,就是用四个缸,也不是同步阀,伙计的小手指还被挤住肉流血了。就是轧机上的升降装置,我和设计说,设计不信,结果卡死一个缸,大概在上升三分之一时候,他连分流阀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还用两个缸,买进口的液压缸,

实不相瞒,我年前掉过坑里,就是用四个缸,也不是同步阀,伙计的小 ...

对于二个油缸,我做过成功的案例;就是负载8T左右;现在考虑修改设计;
1、机械安装方式不同,由斜安装变成竖直安装;
2、这样油缸的缸径可以变小;
3、液压泵站的压力可以做小一个等级;
4、减少成本;
……
当然,稳定可靠最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二个油缸,我做过成功的案例;就是负载8T左右;现在考虑修改设计;
1、机械安装方式不同,由斜安装变 ...

学习了。最好测试一下,光计算还是不够安全,我觉得

网友:
不好意思视频发错了
多缸同步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