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分子复合材料修复轴类磨损的模具修复方法

楼主(2014-02-25):
工业企业的轴类磨损现象较为普遍,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企业为了避免拆卸修复所带来的损失,往往采用加非标套的方法解决,修复效果并不理想,针对磨损严重的轴头,更是无法解决。其主要原因是:轴头的磨损导致磨损部位呈现不规则的凹凸面,使其与非标套的配合接触面积大大减少,形成线接触甚至点接触,在设备冲击震动的作用下,造成应力集中,导致轴头的再次磨损。而采用天津众业科技应用技术进行现场修复,不但确保其配合面百分百接触,其修复后自身具备的退让性,使其抗冲击震动的能力远高于不能退让的金属材料,同时随轴承内圈的胀缩而胀缩,最大限度的减少了磨损的可能,从而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达到甚至超出正常的使用周期。

施工工艺:

一、模具加工:制作标准对开模具(双边或单边定位)。
二、表面处理:去油、打磨、清洗,确保表面干净、干燥、结实。
三、调和修复材料:比例准确, 调和均匀。
四、涂抹修复材料:确保高分子复合材料充分粘接、填实及厚度。
五、安装模具:涂刷脱模剂,安装固定,确保多余材料被挤出。
六、脱    模:固化后,拆卸模具将多余材料清理干净,材料不可敲击,可通过磨光机、锉刀等工具清除,达到安装要求。

注意事项:
    脱模剂可以用毛刷涂抹,涂两遍,越薄越好。如果干了就会形成一层的稳定涂层,在上面涂抹修复材料或者用手摸时并不容易被破坏。可以用热风枪加速干的过程,用低热度,大风力。
特别提示:
1、提升材料温度可缩减固化时间,温度每提升11℃,固化时间缩短一半。提升温度在70℃为最佳。提升温度可采用卤钨灯或热风机的方法加温,千万不能用明火烧烤。
2、 此修复方法75-90分钟可以机加工、12小时完全达到机械性能、24小时以上完全达到抗化学腐蚀性能。
案例示意:

除了上述,众业科技技术还在众多生产企业中的其它设备展开了广泛应用,不但为企业节约了维修资金,最重要的是为企业节省了停机停产时间,是企业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网友A:
这个我见过,确实有上述优点,但是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生产不紧张,还是离线修复才能解决根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见过,确实有上述优点,但是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生产不紧张,还是离线修复才能解决根本

       利用高分子材料就是为了避免传统工艺所带来的维修周期长,维修费用高,劳动强度大的弊端。传统工艺的维修方法无非就是补焊、刷镀、激光熔敷,不但维修周期长,而且在维修过程中受温度的变化,势必对维修复位有所影响。
       所以高分子材料的特性就很好的体现出来了,优异的附着力,使其与维修附件形成分子间的氢键连接;优异的机械性能,分析了机械设备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复合力的要求,在材料的合成过程中实现了各种数据的均衡性。并具有良好的机械加工性能和延展性能;抗化学腐蚀性能,解决了大多数高温下的有机酸、无机酸及混合酸的腐蚀;还有材料的稳定性,材料没有挥发性,无毒无害,可以和皮肤直接接触。
       其实现在的企业不是修不起而是停不起,能够在企业维修中赢得时间,就是为企业创造价值,确保连续化生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用高分子材料就是为了避免传统工艺所带来的维修周期长,维修费用高,劳动强度大的弊端。传统工艺 ...

说的是,停不起,比如连续作业的厂矿
但是在高冲击载荷下,还是需要改进的余地很大。
我们国家设备用的太费了

网友:
使用过天山可赛新和贝尔佐纳的高分子材料修补剂,修补导轨,硬度高,打磨比较费时费力,凝固之后很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