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线能量

楼主(2014-02-25):
焊接线能量如何计算?

网友:
焊接线能量  是什么意思啊?学习一下

楼主:
熔焊时由焊接能源输入给单位长度焊缝上的热量,称为焊接线能量。

线能量的计算公式:

q = IU/υ

式中:I—焊接电流 A
      U—电弧电压 V
      υ—焊接速度 cm/s
      q—线能量 J/cm
例如:已知焊接、厚度为14mm,采用Ⅰ形坡口双面埋弧焊,焊接参数为:焊接电流为600A,电弧电压为34V,焊接速度为27m/h,求热输入。

由焊接线能量计算分式:q=IU/υ
  已知:I=600A;U=34V
         υ=27m/h=45cm/s
代入公式得:q=IU/υ=453(J/cm)
答:焊接时的线能量为453J/cm。

网友:
线能量也不是个定数

网友(2014-03-31):
不要单纯考虑线能量,还有功率,找到合适参数才能得到最佳深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