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热处理端面产生磨削裂纹原因

楼主(2014-02-25):
我们厂最近做了一批轴类零件,长度在400多,直径90左右。
材质采用Gcr15真空热处理52-55度之后外端面镀硬铬抛光(Gcr15本来开始时不做表面处理的,后来因为发现零件放一段时间后表面有生锈才加的)。在做最后一道工序磨端面时有发现端面上产生裂纹(端面相对于轴心有跳动要求),深度未知。
由于本人对热处理不太了解,想请问一下上面的工艺合理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砂轮磨裂的,不光热处理的事。
可能1.砂轮磨料、硬度没选好;
      2.砂轮太钝,磨烧了,
经过冷却液冷却后就淬裂了。

网友:
真空热处理也分为好多类型,楼主的具体工艺路线是?

是肉眼能够看见的裂纹还是探伤裂纹?
呈放射状还是密集细小状还是圆弧状?
能确定是真空淬火裂纹还是磨削裂纹?(有无检查时)

是低中高哪种真空处理?

网友:
骑自行车的非要开大平板

网友:
做一金相分析,是磨削裂纹还是热处理应力裂纹?

楼主:
不好意思,图纸要求的是HRC58-62   据供应商反馈:材料在第一次真空淬火后硬质只达到HRC50左右。之后退火做了第二次才达到我们要求的硬度。
热处理回来后精磨所有台阶圆面,再外发镀硬铬(单边厚度0.08mm)。回厂精磨镀铬层到最终要求尺寸并磨端面(该端面时用来装配齿轮的),此时才出现裂纹。裂纹是在端面上看得见的有一条严重一点的直接从端面M6螺纹孔处裂到外圆面上。
目前只能降低硬度要求,老板要求以后类似材质的零件原材料一律只允许用进口料。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热处理裂纹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