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做卸荷阀为何不好使

楼主(2014-02-25):
4WE6D堵死B口做卸荷阀,电磁阀通电时,系统上压,但当阀断电时,阀芯却不回位,更换3WE6A后好使,请教为何!

网友:
用错了阀呗。都自己改改  阀去卖给谁?

楼主:
是阀的液动力影响吗

网友:
最好买标准阀
如果都像你这么改,那阀厂岂不是要倒闭了。

网友:
阀腔内的泄油排不出来憋住了。
2位3通板式阀我用过,泄油口不外连经常就会憋死
有的阀有要求,有的没有还真不一定,你看看进口元件的样本,特殊的都得注意阀的泄油处理
样本仔细看

网友:
B口直接通油箱。

楼主:
泄油口t以接回油箱,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