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管冲模如何设计?

楼主(2014-02-25):
有一根管子,材料Q235壁厚0.8,长700左右,管子外径24,弯曲半径800,由于半径较大不适合在弯管机上弯管,所以想在冲床或油压机上冲弯,不知模具如何设计,弯管时要注意什么?比如要不要加橡胶芯棒等,望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塞紧沙子,两头用小木桩塞紧。用弯管器一点一点弯就行了。

网友:
贴个资料,希望对您有用吧。

网友:
直接做成型模具弯,6.3T的冲床就可以了,量小需保护外观模具用硬木或尼龙做。

网友:
大弯曲半径的弯管适宜用滚弯。

网友:
需要注重外形的话做一个模子, 不需要的话下面垫两块铁块一点一点折弯 ,这个需要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