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玩意,是美国MAC的吗

楼主(2014-02-25):
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
有个铭牌太大了照片放不上去

楼主:
看是美国MAC还是日本SMC

网友:
不是MAC,MAC网上有样本,你可以对照看一下

网友:
图中管材一般,应该是正压、负压输送行业所用三通气控选择阀,控制器可以是大流量电磁阀(MAC或S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