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去毛刺方法

楼主(2014-02-25):
如上图中,磨削完成30长小平面时,平面轴向两侧会产生毛刺。想请教下有没有好的方法,去除两边毛刺(大批量),谢谢!

网友:
砂布套抛光

网友A:
楼主,楼上的方法是可行的的,效率很高,不过要求你手持工件的手法正确,多操作就熟了。

网友B:
先通磨留3-5丝量,铣边后再精磨,不会有了

网友:
4楼才是正解也》

网友C:
震动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通磨留3-5丝量,铣边后再精磨,不会有了

谢谢!这个面就是精磨出来的,毛刺就是磨后留下的·····

网友(点评):
也可以同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抛光

谢谢!想过这个,会影响轴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楼上的方法是可行的的,效率很高,不过要求你手持工件的手法正确,多操作就熟了。

谢谢!随便一个人就可以操作,轴放上去就行了的此类工装最好了······

网友:
这类东西,我们公司都是用震动抛光,用石仔在里面一起,不过震完外观有影响,其实精度影响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想过这个,会影响轴的精度····

我是说只震动抛光需要去毛刺的部分,你看行不行

网友:
振动抛光是否会影响外观

网友:
震动抛光不但不会破坏外观,反而会是外观更好,同时不影响零件的精度,大批量生产建议采用。

网友:
提高精度行吗?

网友:
社区有个化学去毛刺的人。你找他问问看。。

网友:
轴是什么材料的?不锈钢的话可以试试等离子抛光

网友:
设计自动化装置:滚动链条输送带,其上是抛光轮一起低速运行的皮带(或皮带轮)。工作原理:链条以及其上的皮带直线运动,抛光轮高速转动,将工件放置在链条上,当工件处于链条与皮带间时,由于皮带与链条具有相对速度,工件会低速旋转运动,此时抛光轮与工件接触,将接触部位的毛坯去掉。此装置可配自动上料机,一人操作或自动线生产,效率高,可靠,技术也成熟!有需要请联系本人QQ569516294

网友D:
根据 批量来定,大大批量做个流水线, 大批量做震动抛光,再或者根据你磨平面后面看看能不能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 批量来定,大大批量做个流水线, 大批量做震动抛光,再或者根据你磨平面后面看看能不能想办法。

就是 担心这个 会不会影响精度和表面是否会划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