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打小孔

楼主(2014-02-25):
在直径150圆厚3mm的304板上打直径3mm的孔,孔距0.75,大概将近2000个孔,我现在用高钴钻头转速1000 f40-50 没打几个孔钻头就折了,而且钻孔的声音很大,请问是不是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谢谢指导

网友:
跟板料有关系的。在打通的时候更要断,建议在快要打通的时候进给慢一半吧

网友:
3mm孔,孔距0.75,太难想象了!可能吗?
钻头材料不行,或者钻头没磨好,所以声音大,因为钻不动嘛

网友(点评):
长知识了。

网友:
速度低了,才9米

网友:
3个厚打3个大的孔,这很不错了,过几天我要搞30多深2.5个大的孔。你的钻头需要修磨一下

网友:
要先打中心孔  不能偷懒

网友A:
我曾经在3毫米厚的不锈钢打17000个M4的牙孔

网友B:
在不锈钢板上打孔,转速要比较低才行,不能使用高转速。

网友:
钻头材质要好,最好打中心孔,看着慢,实际上比一下子钻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在3毫米厚的不锈钢打17000个M4的牙孔

打洞打得人都累死了,这么多孔

网友C:
冲压加工可以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压加工可以做到的

量太小了,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锈钢板上打孔,转速要比较低才行,不能使用高转速。

请问什么参数比较合适呢?一张板打不下来,钻头就完蛋了

网友(点评):
之前我们也有过类似的加工,可是没有你那么多孔。使用的是普通台钻,普通钻头。使用普通台钻,600转左右。不过钻头确实不耐用,需要经常磨钻头。另外,冷却液的使用也是有帮助的。

网友:
转速有点高,800转就可,另外需加切削液钻孔,再一个有必要加定位钻先定心钻孔。

网友:
s1400F35试试。

网友:
转速低点,加冷却液。

网友:
以前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我之前那家打孔纯人工,一阿姨打直径300的304板,具体多少不记得了,反正密密麻麻,一般一周打完。。。貌似转速没你那高,急不得啊

网友:
建议去用刻蚀工艺看看,加工mask的菲林刻蚀应该很好做到这些

网友:
进给有点太大了吧,尤其在孔快穿的时候,进给快了很容易断钻头,楼主再仔细观察一下,钻头断是因为磨损快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
3MM可以激光打孔吧

网友:
可以试试电火花,效率低一点,但是精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