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零件的里面一个精度怎么保证?

楼主(2014-02-25):
这个产品是个铝件,材料可以是6061或者6063,表面处理是无色化学转化
这个铝件我打算采用的工艺是先车床再加工中心锣四个花瓣和打孔再攻牙
我现在担心的问题是这个零件中有一个尺寸公差只有一个多丝,就算车床能保证,但到了加工中心完了之后可能会变形引起公差保证不了,想在车床留余量用加工中心精光一刀,但可能装夹误差引起了与基准A的同心度保证不了。后续的攻牙和表面处理都有可能引起工件变形,不知道大家对这些铝工件的变形如何处理,有什么心得?校型应该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本人刚接触工艺编排,复杂的东西遇见不多,以前主要是做一些非常简单的车制件,都是车个台阶,倒个角打个孔之类的,目前这个零件还没下单,现在还是核价阶段。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背面、外圆158和2-孔6.5可利用。
前面的工序对,加工好四个花瓣让其充分释放应力。

网友:
40的孔和146的外圆的精加工放在最后一道工序做,两个尺寸同一道工序加工,要么车床精车外圆和内孔,要么加工中心精镗外圆和内孔。

网友:
车床上40和146那两个精孔公差高而且同心度有要求,留余量,,其余尺寸都到位,上加工中心加工好,再上车床一次把两个圆加工到位

网友:
我比较认可wuxiluanpaoP 提出的方案,若再不行在精加工之前添加时效去应力,铝制品最好是自然时效,但需要常温放置2天的时间。

网友:
不管怎样加工  40   和146的孔必须一次装夹加工。 可以放在花瓣后面通过加工中心来保证精度。

网友:
四个花瓣必须在精加工之前完成,余量大的工序必须往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