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时为什么电流会瞬间变大?

楼主(2014-02-26):
我们有两台 变频器。1# 变频器控制1#、2#走行电机,2#变频器控制1#、2#走行电机。平时启动后电流波动范围在50-60A。但这几天 存在两台变频器在启动的瞬间电流最高达到120A左右,之后逐渐降到60-70A之间。(走行有四档,无论在哪个档电流都会瞬间变大)。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对电机,变频器有没有损坏?

网友A:
这个问题爱德利建议你向专业的变频器工程师询问!

网友B:
启动,反动能,惯量的关系,,,不知怎么形容

感觉,好比手动波的汽车启动差不多吧

不同功率,品牌的变频器在单位时间内允许百分之几百的额定电流,电机的启动电流也允许瞬间几倍,个人认为,只要额定范围内,影响应该是不大的;

想要平稳的线速度,尽可能选用矢量+PG型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爱德利建议你向专业的变频器工程师询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询问专业认识,不是很懂这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反动能,惯量的关系,,,不知怎么形容

感觉,好比手动波的汽车启动差不多吧

问题是以前电流在50-60之间波动,现在最大在120,额定值是110。频率在5,15,30,45波动都很大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是没有降压启动,所以启动电流特别大,波动电流点变了,是不是接线出问题了

网友:
变压器貌似不易坏吧

网友:
(走行有四档,无论在哪个档电流都会瞬间变大)很清楚了,应用场所是多段数定频,加速时间=0。

变频器对电网冲击与加减速时间有关。时间越长冲击越小电流越平稳。如果加减速时间设置为0 此时变频器相当于电源直通电机,当然出现瞬间电流倍增。

变频器 电机没有坏,只是为了达到某种工艺要求特意设置的。(不排除没调试好)

网友(点评):
我也想这么说,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他 们调整过变频器的缘由,如果没有调整过,那么“突然”变这样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