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加工中心铣这个薄铝板,平面度能达到要求吗,会变形吗

楼主(2014-02-26):
  如图所示,加工中心铣这个薄铝板,平面度能达到要求吗,会变形吗,材料是2A12 T351的,如果会变形,那怎么用工艺保证呢,谢谢

楼主:
那个是平面度符号,平面度0.1,不是平行度符号,没标好

网友:
这种我之前加工的,中间会有较大的变形

网友:
同样等待解决中

网友:
真空吸盘、选择铝专用刀片、充分冷却、反正面多次加工,在刀盘、转速一定的情况下选择较小的切深

网友(点评):
正反面多次加工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如果单边铣到尺寸更容易变形

网友(点评):
是不是散热均匀,减小应力?

网友(点评):
挤压铝,只加工一面,破坏了最初的应力平衡,两面对称加工,有利于减少这种影响。

网友:
买进口3毫米成型的铝板,自己做事几乎不可能做出来的,就算做出来花的功夫成本绝对比买现成的贵很多

网友(点评):
进口3mm铝板能买到啊,那铝板平面度也能达到喽

网友(点评):
买好的就行,但注意别在运输过程中弄弯了

网友:
还有个凸台啊?有什么作用哦?

楼主:
不用管作用,只考虑加工

网友:
真空吸盘拿下来会变形!

网友:
这样的东西上机床加工,估计还真够呛,变形难以避免

网友:
还真有做到的!表面要铣。
当时我们做类似产品是香港老头教内地老技工用普铣铣的。切屑跟雪花一样轻。装夹很绝。
工艺很繁复:进口料,面留量,粗加工、人工时效、半精加工、表面处理、最后精铣这个面。
当时我所在是电子设备行业。就跟做精密级的CNC设备类似零件。但基本都是μ级精度要求,大多数铝件。
最后你成品包装放置要小心。我们曾吃过亏的。

网友(点评):
装夹很绝是怎么装夹呢

网友:
这种肯定要多次翻身加工,切削量少,支头轻轻的支上就可以了。大刀盘一刀走下来。

网友:
不变形才怪  如果是平行度就好说了

网友(点评):
明白什么是平面度,什么是平行度不?平面度都弄不好,还平行度。

网友:
用进口铝没事

网友:
不太好搞,太大太薄了,真空吸盘加工后也会变形,但能保证厚度一致。

网友:
肯定变形,0•1达不到,2a12更易变形,可以用6061

楼主:
材料估计肯定是不能换的

网友:
买贴膜板加工,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猜单纯的加工中心是不行的,有加工中心进行逃料去余量有中型水磨进行精加工

楼主(2014-04-21):
今天问了个师傅,他说他会先粗加工,时效,然后用胶水粘着再精铣,平面度能达到要求,不能夹,不能吸,不能压,那胶水也能粘的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问了个师傅,他说他会先粗加工,时效,然后用胶水粘着再精铣,平面度能达到要求,不能夹,不能吸,不能 ...

也听说过点胶后精加工的,没见过,请赐教

网友:
变形难以避免

网友:
可以尝试用橡皮泥固定再精铣。

网友:
这种加工稍微加工下,有应力了,变形在所难免的,两边加工,减少应力,可以减少变形量

楼主:
现在这款产品还没进入正式加工,等以后加工出来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工艺过程

网友:
我做过最大的铝板800*600,10个厚的5083,我的总结是,平面度最好靠原材料本身来保证,大面最好不要加工。我很多方法都试了,拉丝、油压机整平、龙门铣,这些都很难把平面度做好

网友(点评):
只有磨床才能保证

网友:
这个厚度加工出来的平面度达到图纸要求比较困难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激光切割铝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问了个师傅,他说他会先粗加工,时效,然后用胶水粘着再精铣,平面度能达到要求,不能夹,不能吸,不能 ...

我弄过,没有你这样大,但只有1.5厚,最薄处0.5。分3次加工2次时效,做出来还行。502粘的

网友:
胶水能行,以前在学校见有一老板租学校的床子做这类产品就是用胶水的。

网友:
用胶水?长见识了

网友:
买些进口铝板材来代替+ M( V1 ^+ A: ^, j

网友:
用胶水粘住后加工,这还真没见识过。 长知识了

网友:
先粗车,放一段时间在精加工。估计会好一点

楼主(2014-05-21):
也就是说时效了,时效是要做的,可惜,这个项目暂停了,不然就能实践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做好,如果以后又重启再说吧

网友(2019-06-24):
工艺不好能加工成海盗船

网友:
加工的过程不用铣削了。如果非常需要加工的话,可以考虑磨削。或者买成品进口高品质板材

网友(2019-08-20):
如果在深圳可以给你敲平  不行就磨铝

网友:
这个应该很难保证了,中间挖空了,肯定会有应力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