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的每个关节旋转定位,限位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4-02-26):
我现在要做个类似的机械手,想借鉴下市面上流行机械手的设计。每个机械手关节旋转定位,限位是如何实现的呀?从外面可以看到有相应的机械限位,就是物理限位,按理应该同时有一个电气限位,可以控件控制关节回零点的。可是没拆过机械手,不了解构造,希望了解的解释下

原机械手

原机械手

网友:
我猜有个光电的角度传感器,走多少角度控制系统是知道的,无需电控限位

网友:
比如说六轴的串联机器人 就需要6个伺服电机,所以,目前定位还是电控。

网友:
定位-般是由电机的编码器来确定。限位多是物理的机械或光电式限位开关来确定。

网友:
另外可以去看看KUKA的官网,我们经常定他们的货,他有CAD 3D

网友:
也想知道,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定位精度由低到高有:电气行程开关定位、机械挡块定位、伺服闭环系统定位
其中电气行程开关和机械挡块只能实现两点或多点定位,伺服系统定位(开环和闭环两种)可以实现多点或轨迹定位。
定位精度高低除了定位方式还和整体机构刚度有关系。我这是现学现卖从《工业机器人》里面看到的。

网友:
应该是步进电机限位的,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网友(2014-07-24):
不用光电限位,也不用光电回原点,伺服用绝对值伺服,内部有软件限位,回原点有刻度线,大概对下就OK了,因为不用每次开机都会原点

网友:
是否用绝对编码器

网友:
有标准件

网友:
机械限最大和最小,伺服限角度,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2015-04-11):
伺服的直接定位

网友:
一般都是用伺服直接定位控制吧

网友(2016-06-09):
采用绝对值伺服电机,绝对值编码器可以知道机械时时的位置,利用的是软件数据限位。

网友(2017-06-07):
伺服电机读值限位

网友:
你的那个机械手比较低端,用的是相对值得伺服所有需要原点开关和机械限位, 你用绝对值得伺服就不需要原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