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振动差异大——求讨论,开拓思维

楼主(2014-02-26):
一同事的项目,拿来讨论玩玩。图1和图2分别是一台设备的传动部分的两个角度截图。设备机械部分为减速器,一级蜗轮蜗杆传动。图1方向蜗杆向右旋转,上视蜗轮也向右旋转。目前电机输入1500转/分,输出力矩400Nm。实际运转时,蜗杆向右旋转和向左旋转噪音明显不同。向左右旋转时小,向左旋转时大。小批量测试,测试结果有的几乎没有差异,有的相差很大(靠听觉,差距相当于窃窃私语和高谈阔论,由于检测设备损坏,没有测量分贝值)。蜗轮蜗杆支撑工差几乎对称。我也分析了一些原因,比如蜗杆支撑是基本对称(如图2),蜗轮最大差异在于卡簧。目前没有验证,请问各位有无其它的想法?虽然传动简单,但是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A:
蜗杆用径向轴承,似乎不是很好?

网友B:
呵呵,博士先生,是角接触轴承吗?角接触轴承怎么确定预紧合适?

网友:
赶紧来学习一下咯,蜗杆最好不用径向轴承

网友C:
蜗轮、蜗杆传动,基本都有这个问题,即使功率很小的,也有双向传动噪音差异很大的问题,

大虾,你自己计算一下正反转‘的刚性差异’,就是这个问题,噪音是传动里一个很敏感的参数,即使效率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噪音差异也很大,因为用于产生‘噪音’的功率很小,稍微有一部分功率去产生噪音,就显得很大,

刚度发生变化以后,全系统有一个‘颤抖’,颤抖不同,噪音对人的感觉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用径向轴承,似乎不是很好?

蜗杆尽量不要用径向轴承,这个产品以前是模仿国外的,后来一老产品为基础,进行了大的变动。使用径向轴承主要从转配角度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博士先生,是角接触轴承吗?角接触轴承怎么确定预紧合适?

不是角接触轴承,预紧比较麻烦。轴承不预紧,对于粗放的机械设计,轴向力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可以使用径向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蜗轮、蜗杆传动,基本都有这个问题,即使功率很小的,也有双向传动噪音差异很大的问题,

大虾,你自己计 ...

谢谢大侠,以前的结构式蜗杆两端支承不同,蜗杆较长,切远离电机端使用滚针轴承,当蜗杆长细比不合适的时候,已发生类似浪涌的振动,再加上转动发生的扰动,末端形成喇叭口。没有预紧的情况下,末端支撑和蜗杆受力不同,因此会发生明显的振动不同。扰动产生的热是末端的滚针支撑结构材料失效,进而引起结构功能失效。
目前结构最大不同点在卡簧,卡簧是非对称的,而且刚度与系统其他刚度差比较大,我给了他我的意见,跨部门,自己不能验证,我也在自己等结果。我的意见就是改变卡簧处的阻挡刚度。

网友(点评):
我因为常年玩结构的各种问题,对结构刚度问题很敏感,刚度变化少许,引起噪声会增加很多,你接着往下玩,还会发现许多东西,

网友(点评):
是的,噪音所需要的能量很小,其他部门的项目我一直也在关注,很多东西值得思考

楼主:
多谢各位社友参与讨论

网友:
是不是蜗轮蜗杆齿的两侧加工刀纹,光洁度的影响,初期磨合时的声响大,过了磨合期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不是的,噪音大的还影响强度,一直到断裂,噪音都不减小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断裂,是哪里会断裂?

网友D:
这个不太懂,就当自己学习了,写下几个疑问:
齿轮系统噪声的声源主要有:系统本身轮齿啮合的动态激励。原动机(电动机,发动机)的振动以及工作机构的振动和负载变化的
根据不同的振动状态,可能产生拍击噪声(轻载)和白噪声(动态激励)
根据机理不同。分为加速度噪声和自鸣噪声,对于闭式齿轮箱,加速度噪声先辐射到箱体内空气和润滑油中,再通过齿轮箱辐射出来,自鸣噪声由齿轮体振动通过传动轴引起的支座振动从而通过齿轮箱箱壁的振动而辐射出来,
以上是背书

以前在厂里装矿井提升机的深度指示器装置,就是蜗轮蜗杆传动,,右旋,单头。正反转,蜗轮是铸铁件装配钻定位孔,如果蜗轮没有装好(偏离蜗杆轴线位置不当),或者顶丝孔松了。就会一边轻松,声音小。反转发沉噪音大,
还有是不是润滑油引起的震动大,就是人工油涵没整好。

说的不对,大家多反对指正

网友(点评):
我主要是怀疑不对称有关、不对称有多种,刚度 ,结构 ,尺寸 及公差,要看具体测试是否能够验证猜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蜗轮、蜗杆传动,基本都有这个问题,即使功率很小的,也有双向传动噪音差异很大的问题,

大虾,你自己计 ...

谢谢8爷,原来是刚度问题,可以解决吗?从哪里下手,要哪些数据,可以说服相关人员。

网友(点评):
可以解决,手工计算,计算机仿真,到做一个实际模型都可以,振动与噪声是机械行业的一个专业,有专门研究这个的,可以做到博士后的课题,

网友:
赶紧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太懂,就当自己学习了,写下几个疑问:
齿轮系统噪声的声源主要有:系统本身轮齿啮合的动态激励。原 ...

测量仪器都是什么能说说吗?

网友(点评):
两样,噪音测试仪,测试噪音音量大小的,手持式。不见了。还有一个就是振动检测台,就是我们常说的故障检测台,采用相关性分析频谱,这个一直是不能用的状态。振动发生装置只能用来进行振动试验,不是检测

网友(点评):
最后一个有也没有用

网友:
这样的轴承不好调,蜗杆上面通常会布置轴向支撑轴承的,轴向支撑刚度比较好,你这个似乎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