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卷管修补,有偿

楼主(2014-02-26):
求助:
        公司有一Q235卷管拼焊的类似于辊筒的长管,直径1.3米,长度12.5米。
        卷管焊接不良,在半精加工过程中发现了外圆的焊接裂纹与气孔。
        由于在补焊过程中卷管受热导致卷管内凹变形。其余位置未变形,余量约1.5mm
        求助于社友朋友们,如何将内凹变形复原或者修补?
        报酬10-30K。联系电话:0513-87776050,孙工。

网友A:
这个不错
内凹长度多少,什么方向呀,还有壁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
内凹长度多少,什么方向呀,还有壁厚

内凹是纵向的,管子壁厚16-20mm。

内凹深度2-4mm,已经焊过一层,长宽约350*200.

网友B:
  这个可以凹的位置 焊一根比如20的圆钢, 圆钢套一个重物, 尾部螺丝或者电焊个东西定位锁死。

    然后割刀加温 , 红了以后往外撞击 。  大概画了下示意图

  可以拉出来拉出来的 。    等你通知我 发卡号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凹的位置 焊一根比如20的圆钢, 圆钢套一个重物, 尾部螺丝或者电焊个东西定位锁死。

    然后 ...

这个方法我们试过了,不太奏效
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实地考察并指导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们试过了,不太奏效
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实地考察并指导一下吗?

别这样客气,

网友:
20毫米的板又不厚啊,   加温拉应该没问题啊,而且还是235的板子,   拉块重量加重呢    圆钢直径也加粗

  1.3米的直径人也能钻进去了          我建议还是加温。 红透 。 这样最省力了

 实在不行 割开  卷板机再卷一遍吧

网友:
里面用千斤顶顶住,外面用火烤,有钣金加工经验的人搞这个不难

网友C:
千斤顶单顶的话会变形,加热的话周围也会变形,做个简易可调支撑工装夹具,然后固定在里面处理,这样可以防止支撑部位整圈变形或其它部位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斤顶单顶的话会变形,加热的话周围也会变形,做个简易可调支撑工装夹具,然后固定在里面处理,这样可以防 ...

内部人无法进去,所以不能这样做。
有人有这方面经验可以到我们这里现场看看,问题解决了自然佣金双手奉上

网友:
我以前搞过,人站不进去,可以搞个小车和修车一样进去安装和调整工装,我以前搞石油装备时搞过,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