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固定不想露出螺丝头该怎么办??

楼主(2014-02-26):
我想固定钣金件,不想露出螺丝头,用沉头螺丝,但是沉头螺丝头部也有一个高度,当这个高度超过了我钣金件的厚度,就不平了啊,该怎么办呢

网友A:
焊螺母柱紧固,点焊,最好上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板太薄没法做沉头。

网友:
那就自己设计螺钉,把螺钉的头部的高度减小。

网友B:
上图吧,也可以采用从钣金里边固定的方法,从外观上看不到任何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吧,也可以采用从钣金里边固定的方法,从外观上看不到任何螺钉。

图片比较麻烦,假设我想固定1.5mm厚的钣金件,能用M4的沉头螺丝吗

网友:
我觉得2楼说得对,我以前也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螺母柱紧固,点焊,最好上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意思是要在钣金件背面焊接螺母了,然后反面锁螺丝紧固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比较麻烦,假设我想固定1.5mm厚的钣金件,能用M4的沉头螺丝吗

可以做凸包沉下去,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底孔开大一点,钻头沉孔,下面牙孔板抽牙

网友(点评):
对的,好多都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螺母柱紧固,点焊,最好上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样好像只能从里面安装了

网友:
刚好早几天有做一个M3的,发图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点评):
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
从内部焊螺杆,一般钣金厂都有那种专门焊螺杆的设备

网友:
在螺钉孔处冲一个凹陷,刚好把螺钉头沉下去

网友:
冲压出凹陷的沉头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