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头螺纹传动

楼主(2014-02-26):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多头螺纹传动和单头螺纹传动的区别吗?比如摩擦力、速度、推力等等。。。。或则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分享下,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多头螺纹传动设计与普通的丝杆传动设计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有区别的。

网友A:
看看《机械设计》中的螺纹传动章节,或到这个网址看看:http://baike.baidu.com/view/1428571.htm 简单地讲,多头螺纹提高了传动的效率,从传动的扭矩上讲,由功率与扭矩的关系可知,传递的扭矩是降低的。另外,多头螺纹不能自锁。
度娘如是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机械设计》中的螺纹传动章节,或到这个网址看看:http://baike.baidu.com/view/1428571.htm 简单地讲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