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还是换新;材料失效分析!

楼主(2014-02-26):
如图所示,一空心轴材料为00Cr18Ni10,φ414处有2.5mm厚的耐磨层,此处装轴瓦。现在磨损严重,大家指导下看有没有修复价值。下面为磨损后尺寸:

目前,此件已经焊过一回,原来磨损处尺寸为φ408,焊完后表面裂纹严重,把焊层车掉后尺寸到φ406,裂纹还是没减少的迹象,不敢再车了。(插一问,用什么仪器能较准确探出裂纹深度?涡流和超声好像不太适合,也可能是不太会用。)裂纹这么深,是材料本身疲劳层应力释放导致的?还是焊接参数不对导致的?现在做这个工件新的最少要多钱?

网友:
最可靠的还是重新做新的。

网友:
最可靠的还是重新做新的,毕竟安全最重要。

网友A:
请问一下,原来的耐磨层是什么材料?
轴的受力很大吗,估计不会是疲劳什么问题的

网友:
耐磨层是什么材料啊,镀铬吗,硬铬是容易裂的,你焊接是用的是硬质合金堆焊吗,用的什么材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原来的耐磨层是什么材料?
轴的受力很大吗,估计不会是疲劳什么问题的

堆焊的硬质合金D802.

网友B:
可以尝试射线拍照的方式检查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射线拍照的方式检查裂纹

所用设备全名是什么?可以探测的表面裂纹尺寸范围多少?

网友:
具体你查JB-4730.2-2005射线探伤,可以联系相关单位进行检测。

网友:
还是做新的吧
就是焊成了,各部变形太大,也是不能用了

网友:
一般新作比较划算,修复的话不太好

网友:
裂纹深没得救,换根新的还更经济。

网友:
我只想说自己只是看懂了楼主的问题,但是对于答案,只能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