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格轧机前段喂料器负载如何确定?

楼主(2014-02-26):
1.毛管到喂料器前,芯棒已经穿好了么?(还是靠喂料器穿入芯棒?)

2.它的机构形式?
像辊道那样送进管子?还是像夹送辊那样送进?

3.喂料器负载如何计算?(轧制中,管子返程那段是否对喂料器产生反力?)

问题可能有些初级,望大侠指教!

@2266998

网友:
首先说,大虾,‘网上没有’不能作为任何借口,哈哈,多数技术,网上都不会有,网络是聊天,休闲,交流的场所,

皮尔格轧机,有许多变种,其轧制工具与轧制工艺也不尽相同,有精度的,大型的,包括其工具,比如芯棒,都是米国进口的,配套给你一个工艺数据,

你要这么玩这个东西,选设备了,找‘总代’,他给你一套系统,你再商量后续的事情,西重所就是如此,国内轧制‘化工设备’的锆合金管等都是这么处理的,那个芯棒等东西,国内是不能解决的,

关于送进器等,你看西重所的设计就可以了,有许多类型,有变种,配合芯棒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开始是用“给料器”搜索,没有找到,后来用“喂料器”搜索,找到了一篇,再学习一下...

楼主:
@2266998

大侠说的是,想想也不该说“网上没有”这种找借口的话,删掉了,

情况是这样:
给龙川皮尔格配套的喂料器,原来用的是国外离合器,最大扭矩20万,额定扭矩10万;(听大侠这样说,我想应该他们是成套进的设备然后部分配件想国产化?)

国内技术人员算过认为最多5万,换了我们国产的(额定5万左右),结果送料时离合器打滑,说是离合器毛病,但计算喂料器负载的依据就是把钢管、芯棒等重量各乘一个摩擦系数,这合理么?起码也要考虑送进时加速的附加值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266998

大侠说的是,想想也不该说“网上没有”这种找借口的话,删掉了,

哈哈,大虾,你态度好,俺喜欢,

玩技术,不能说也许,可能,他们这么说也不对,也没有任何依据,我到施工现场都如此,即使工人说‘大概如何’,我都要问他为啥是‘可能’

还是我前面说的,皮尔格轧机,与工艺关系非常密切,与工具也有很大关系,其非工作带,工作锥,压光带,是有分配的,工作锥的角度变化了,轧制力就变了,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了,

这就是我说的,你要与你工艺人员先讨论工艺,工具,有这些了,才能后续计算轧制力,才知道送进器,翻转器,离合器的负荷,否则是瞎扯,

假如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数据,即使我玩过再多的无缝管,也是胡扯,

你会同你的工艺工程师,先计算了轧制力,就知道了各种分力,就解决了问题,这个就是过程与依据,

关于送料器,太重等重机厂,西重所都有资料,有些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关于轧制力计算,像赛迪这些大设计院有论述文章,你可以读,先看资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网友(点评):
受教了,下午找到一篇太重的论文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d8e2e0737fd5360cba1adb43.html

查到一篇文章,共享下地址,可能以后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