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压力太小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26):
我自己改装的液压站、、属于一拖二的那种
可是两个油块的回油管的回油量却大不相同
请问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回油少的那个动作很慢

网友:
有没有液压原理图?

网友A:
是不是泵流量达不到了‘倒下油管试试

网友B:
压力没调好 或则流量不够       泵的选者不匹配         进油管 太细   回油不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泵流量达不到了‘倒下油管试试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没调好 或则流量不够       泵的选者不匹配         进油管 太细   回油不畅

溢流阀和减压阀我都清理了  包括油块
油缸也没问题  泵因为原来的坏了  钢换新的  一个大小的  应该也不是泵的问题  至于管道都是原来的管道

网友:
你说的也太简单,没办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