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了解CRUISE

楼主(2014-02-26):
AVL  CRUISE仿真购买问题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1079

楼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1079&extra=page%3D1

楼主:
请问哪位大侠了解AVL CRUISE仿真 软件的问题。购买该软件的话是只需要购买一个软件就可以使用,还是说需要在购买主软件的同时还要购买一些插件或者模块什么的。
我们研发新能源商用车使用,相关仿真都要做。

网友:
直接咨询软件商不是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