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用什么刀具好?

楼主(2014-02-26):
        我们加工Q345-B(即老牌号16Mn)材质的工件,工人反映加工困难,选用什么刀具适合。

网友:
说具体点,用什么机床、加工什么类型的产品,

网友:
Q345-B(老牌号应该是A3)

网友(点评):
A3 不应该是Q235A么?

网友:
不妨试试不锈钢加工用刀具,效果会好一些吧。16Mn比较艮

网友(点评):
不锈钢刀具不太适合

网友(点评):
大侠是OSG大连的?

网友(点评):
不锈钢用刀具效果还可以,试过钻头和丝锥

网友:
16Mn加工硬化现象很严重,要选用较锋利的刀具尽量选择小的线速度大进给、充分冷却,减小加工时的发热

网友(点评):
我是大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