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求钻尖为30度和10度的麻花钻

楼主(2014-02-26):
要在铝合金材料上钻30度和10度的圆锥形孔(非通孔),求钻尖为30度和10度的麻花钻。请高人指点。

楼主:
钻头直径为12.7mm(钻尖30度),10mm(钻尖10度)。一般的钻头钻尖为120左右。

楼主:
想试试铰刀,也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
用锥度铣刀,哪有那样的钻头,那样钻头就是有了,上去也得折

网友:
多把钻头过,手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头直径为12.7mm(钻尖30度),10mm(钻尖10度)。一般的钻头钻尖为120左右。

做出来     拍张照片吧!!

楼主:
上面是要加工的图形。

在淘宝上找了一些锥度铰刀,一般是1:10锥度,相当于5.7度的角度。如果是1:5或1:6的锥度就好了,可惜没找到。

网友A:
大哥你看回帖么?叫你找锥度铣刀就好了
锥部半角5°和15°的
你非要找什么锥度钻头,哪有那样东西啊,锥度铰刀角度也都是固定的,再说即使做出来那样铰刀能铰锥度这么大的么?

网友:
这种定做也没几个钱

楼主:
谢谢! 我找找看.

网友(点评):
找家晓得工具厂订做绞刀吧,没有什么好办法。 外形是什么样的可以上数控车不,

网友(点评):
找家小的工具厂 ,打字错误。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看回帖么?叫你找锥度铣刀就好了
锥部半角5°和15°的
你非要找什么锥度钻头,哪有那样东西啊,锥度 ...

非常感谢!

网友B:
可以定做锥度铣刀和锥度铰刀的      139614903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定做锥度铣刀和锥度铰刀的      13961490304

有淘宝店吗?

网友(点评):
你太有才了,你肯定上辈子是蜘蛛变的。

网友:
没有淘宝店      厂家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是要加工的图形。

在淘宝上找了一些锥度铰刀,一般是1:10锥度,相当于5.7度的角度。如果是1:5或 ...

1:10的。。去定做吧

网友:
量大吗?

孔大概多大!

如果量小的话  我建议你买把球刀 走宏程序

网友:
强烈建议先用锥度钻钻  再用锥度铰铰 锥度钻应为切削阻力大所以切削刃比较窄,锥度难控制,故再用锥度铰就完全没问题了。有兴趣私聊QQ450969641

网友(2014-04-04):
这个的确有点难度。一般都是120度的。订做应该可以,但是也容易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是要加工的图形。

在淘宝上找了一些锥度铰刀,一般是1:10锥度,相当于5.7度的角度。如果是1:5或 ...

最好说一下你这个孔的光洁度要求

网友:
你可以先找钻头钻底眼 然后锥度铰刀,加工机床要是加工中心的话 可以编一个程序用直铣刀也能铣出来 不过循环程序要好久的

网友:
这个要求高吗?看楼主的意思是要把主切削刃夹角由120改成30或10,要求不高一点难度都没有,线割一个夹角30和10的量块,手磨就是了

网友:
我知道这种钻头,它不是麻花的,是直单刃的一种成形铰刀,反旋也不行,前排削会把孔堵住的。

网友(2014-07-25):
引用 楼主:
上面是要加工的图形。

在淘宝上找了一些锥度铰刀,一般是1:10锥度,相当于5.7度的角度。如果是1:5或 ...

锥度铰刀要考虑单边切削余量的